[STM8] stm8L的内部电压基准输出干扰很大

楼主(2021-08-14):
stm8L的内部电压基准输出干扰很大

楼主:
stm8L内部电压基准输出的波形干扰很大,相当的难看.输出引脚悬空或者接100k电阻到gnd都是一样的,干扰大.
电池供电,芯片电源引脚加了退耦电容.

网友A:
接0.1uf电容到GND

网友B:
加几个去耦电容试试?

楼主:
并联0.1uf电容以后,改善了,但是还有很多毛刺无法去除

楼主:
正是这些毛刺影响了最终的测量.有什么好办法去除吗?

网友C:
我之前用DISCOVERY测过,不是这样的,很稳定的。

网友D:
如果该脚做VREFINT输出的话,还得做相应配置。

楼主: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COMP,ENABLE);

  COMP_VrefintOutputCmd(ENABLE);

//  COMP_VrefintToCOMP1Connect(ENABLE);

  SYSCFG_RIIOSwitchConfig( RI_IOSwitch_8, ENABLE );

网友E:
使用内部DAC,怎么配置到管脚上呢?

网友F:
手册上写的是PB4、PB5、PB6。但是不知道对应关系。

网友G:
STM8也有例程,参考下例程、结合手册就不难了。

网友H:
大概能差多少啊

网友I:
供电电压稳定吗

网友J:
如何测得的数据呢

网友K:
这个波形 光是加滤波是不行的

网友L:
那个就不能作为输出

网友M:
楼主解决了么?感觉你这个波形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