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01J3烧录问题

楼主(2021-08-14):
论坛有木有大神使用过STM8L001J3    8个脚位的MCU,他没有复位脚,尝试过电源,地,PA0,三线烧录,不可以。
想请教大神这个型号该怎么样烧录,

网友A:
原始芯片你接VCC,GND SWIM 三线烧录就ok,VCC要额外供电

网友B:
再次烧录你要保证boot 开始有足够长时间不动PA0口

网友C:
对,否则可能锁死 手册有说明

网友D:
有这个芯片型号吗?

网友E:
这是是什么烧录方式啊

网友F:
应该需要多长的时间啊

网友G:
怎么导致锁死呢

网友H: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如何解锁呢

网友I:
官方有DEMO,里面有防锁代码

网友J(2021-10-14):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stvp直接提示无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