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ATFS+FLASH+U盘

楼主(2021-08-14):
目的是想实现数据存储,U盘拷出来,大致上是可以做出来了,不过发现还是有些小问题。
我的程序是直接用f_mkfs格式化了我的FLASH(W25Q64),也就是说插电脑不会再提示格式化。
数据使用FATFS的f_write存到一个文件"xxx.txt"中,,正常存数,U盘拷出来没问题,但是如果从PC机上复制一个文件进去U盘,重新拔插就会提示格式化了。。也就是说没办法正常当U盘使了。

网友A:
如果把FATFS的程序注释掉,只使用U盘,那么可以正常存拿。

网友B:
网上查了一圈的资料,发现有人说WINDOWS下格式化U盘是FAT32的格式,而FATFS的格式化是格式化成FAT12格式,那有没有办法即可以使用FATFS存数据,又可以正常的当U盘用,从电脑复制东西进来呢?

楼主:
顺便再问些其他的问题,FATFS的f_ioctl里面有个case GET_BLOCK_SIZE: 这个应该返回什么,W25Q64的BLOCK的大小是64KB,BLOCK的数量是128,但我在网上查了一圈正点原子那用同样的FLASH是8,差别很大

楼主:
为什么我看很多FATFS教程里面,在diskio.c的dis_write里面,调用FLASH的写函数之前为什么没有擦除??

网友A:
FLASH的写不是必须要把当前的sector给擦了先么。。

网友C:
看一下格式化代码,记得是根据容量自动选择FAT12、FAT16或FAT32的

网友D:
单文件好像是最大2MB。

楼主:
重点检查移植代码是否有bug

网友E:
存储器有8MB大小,肯定是FAT16了。

网友E:
以前用AT45DBxx,2MB都可以格式化为FAT16了

网友E:
fatfs是统称,fat12是其中一种,window会根据容量大小选择格式不一定都是fat32,你说的问题可能还是硬件读写的问题,你可以截一下看看错写哪个地方了.

网友D:
W25写数据有个256字节对齐的限制,是不是这里没弄对

网友F:
那个blocksize就是一个扇区的字节数,因为之后的访问都是以扇区为单位,修改成128会引起兼容的问题,没做过相关的实验.

楼主:
额,原来我拿错料了,拿了W25Q80,难怪写超1MB就提示格式化

网友B:
那是错误处理那里没弄好

网友G:
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H: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这总是提示格式化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
LCD共享的问题
P3.4~P3.7用作AN4~AN7时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CHx = 1;
    2. SCHx = 1;
    CHx = 1,SCHx = 0时,P3.4~P3.7会作为LCD口 。
    解决方法:把没有用到的通道设置为输入无上拉,ADCH[7:4]对应清0即可。
    (就是说,开始转换的时候,才将该IO口设置成ADC口)
     正确切换通道举例如下:
      P3SS = 0X0F;
      P3CR = 0X00;
      P4CR = 0X00;

; AN4
       ADCON = 0X08;
       ADCH = 0X10;

;AN5
       ADCON = 0X0A;
       ADCH = 0X20;

网友J:
野火,专门有这个例程的

网友K:
不需要每次都进行格式化吧

网友L:
U盘的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M:
是不是写入的方式有问题啊

网友N:
这俩芯片有什么不一样的么

网友O:
额 原来闹了一个大乌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