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一个变量数组里

楼主(2021-08-14):
怎么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一个变量数组里

楼主:
初步的打算是写一个协议,PC端发送一组数据,比如(0xF6 0x00 0x00  0x01 0xFF 0xFF 0x01 0xF6)和(0xF6 0x00 0x00  0x01 0xFF 0xFF 0x01 0xF6)暂且这两组数据  来实现 串口接收数据(其中一组) 然后做判定是哪一组,再做下一步动作。
学得慢 先一步一步来先实现第一步 串口接收数据并存储
我的想法是弄一个变量数组,相当于开辟一个接收缓冲的数组。
然后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进去。
但是我对单片机内存操作的了解很少很少。。。。。。

现在用的是STM8S103系的单片机,谁能告诉我 这部分应该学习些什么 才能弄出来。。。
毫无头绪啊。

有谁可以给我点思路吗?

网友A:
怎么开辟这个接受缓冲数组 也不知道该怎么把数据存进去

网友B:
可以让数组每一位去读UART1->DR ?

楼主:
而且串口接收中断 好像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这个过程我一直不太明白,我整组数据传进去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的话,接收一字节后就退出中断?

网友C:
然后下一个字节 再打开中断读取?

网友D:
DR一直刷新 ?

网友E:
那我该怎么读取DR?

网友F:
先去学学C语言?

网友G:
你这基础太长了,还是先看书吧;

网友H:
老哥你实现了没啊

网友I:
随便找个串口接收的例程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而且串口接收中断 好像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这个过程我一直不太明白,我整组数据传进去  一个字节一 ...

串口接收中断是接收一个有效字节后出发,进入后读取数据接收寄存器就可获得数据,如果后面还有数据,数据会继续向接收寄存器储存,你读完他就送进去,一直循环读就好

网友K: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这样的语句太多了

网友L:
这个没法说 这是最最基础的基础

网友M:
亲 往数组里边存数据还用演示吗

网友N:
最简单的就行 不用指针的

网友O:
这样的语句实在太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