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电压法-自编的迷你spice资料整理

楼主(2021-08-14):
去年,king5555发了个5段RC均衡器,经分析,解析计算不太可能,目前没找到。因此转向数值分析。电路图如下

即计算机根据给定的条件,计算机根据穷举或随机弄几个组合让计算机去猜(当时的想法),其中涉及到电路的求解。
这个minispice就是用于求解节点的电压。这个5段RC均衡器有很多节点,经推导代数式,失败。只好用数值分析。
节点电压法我就不码字了,就直接截图。《电路》邱关源第五版P70

规则为3:
1、自电导为正,即矩阵的对角线
2、互电导为负,即矩阵非对角线
3、注入电流等于流入和流出电流源的代数和

@叶春勇 :OP里面有这么一说么?
@不奇怪 :另外,“电感 电容可以或略”?
哈哈哈,你的意思不就是"求值器是个线性运算",ac也是线性运算,所以“你没说错”呗。
@叶春勇 :哈哈哈,你的意思不就是"求值器是个线性运算",也是线性运算,所以“你没说错”呗。
@不奇怪 :ac分析,spice分析有很多种,瞬态分析是个ode,op分析也是个线性代数求值器,电容电感可以忽略
哈哈哈,你这个不过是一个稳态计算,跟spice根本不沾边,仿真不是这么做的。

楼主:
一、电路的描述
参考spice的格式,电路图描述如下:['R01',1,0,1.5e3]
第一个为元件编号,第二个为起始节点,第三个结束节点,第四个为数值,暂时只支持I,R,L,C,无方向判断
cir=[['R01',1,0,1.5e3],
     ['R02',7,0,300],
     ['R03',8,2,15e3],
     ['R04',8,9,15e3],
     ['R05',10,9,18e3],
     ['R06',10,11,18e3],
     ['R07',11,0,39e3],
     ['R11',1,2,25e3],
     ['R12',2,7,25e3],
     ['R21',1,3,25e3],
     ['R22',3,7,25e3],
     ['R31',1,4,25e3],
     ['R32',4,7,25e3],
     ['R41',1,5,25e3],
     ['R42',5,7,25e3],
     ['R51',1,6,25e3],
     ['R52',6,7,25e3],
     ['C01',3,8,33e-9],
     ['C02',4,9,10e-9],
     ['C03',5,10,4.7e-9],
     ['C04',6,11,1e-9],
     ['C05',8,0,4.7e-9],
     ['C06',9,0,6.8e-9],
     ['C07',10,0,2.2e-9],
     ['C08',11,0,1e-9],
     ['I01',1,0,1]]

楼主:
二、电路表转化成复导纳矩阵
程序流程图如下

下面四个函数用于生成符号矩阵,此时的矩阵,只保存某个节点有什么元件。
##获得两个相同节点之间的所有元件,计算自电导用
def get_y1(cir,n1,n2):
    y=[]
    for e in cir:
        if(n1==e[1] or n2==e[2]):
            y.append(e)
    return y

##获得两个不同节点之间的所有元件,计算互电导用
def get_y2(cir,n1,n2):
    y=[]
    a=max(n1,n2)
    b=min(n1,n2)
    for e in cir:
        c=max(e[1],e[2])
        d=min(e[1],e[2])
        if(a==c and b==d):
            y.append(e)
    return y

##建立Y元件导纳矩阵子函数
def get_y(cir,n1,n2):
    if(n1==n2):
        return get_y1(cir,n1,n2)
    else:
        return get_y2(cir,n1,n2)

##建立Y元件导纳矩阵
def get_y_matrix(cir):
    Y=[]
    for i in range(1,12):
        YL=[]
        for j in range(1,12,1):
            YL.append(get_y(cir,i,j))
        Y.append(YL)
    return Y

楼主:
此时的矩阵效果如下:
例如 矩阵的1-1号节点,把端点(起始节点点或结束节点)含有1的元件,放进一个数组
例如1 1 ['R01', 'R11', 'R21', 'R31', 'R41', 'R51', 'I1']
那么1号节点连接了6个电阻,一个电流源。

矩阵的1-2号节点,把一个端点为1,另一个端点为2的元件,放进一个数组
例如1 2 ['R11']
那么1和2节点之间有一个电阻R11

最终得到一个正方形二维表。

楼主:
三,根据符号矩阵,查数值,建立数值复导纳矩阵。
大致工作流程就是把符号矩阵中的元件的复导纳加起来,然后自电导为正,互电导为取负,需要给定参数频率。

##从元件获得复导纳值子函数,暂时只支持RLC,转化成数值导纳矩阵用
def get_y_value_from_element(e,f):
    s=1j*2*math.pi*f
    if(e[0].startswith('R')):
        y=1/e[3]
    elif(e[0].startswith('C')):
        y=(s*e[3])
    elif(e[0].startswith('L')):
        y=1/(s*e[3])
    else:
        y=0
    ##print(e[0],e[3],y)
    return y

##从一组元件求总导纳值,转化成数值导纳矩阵用
def get_y_value_from_elements(elements,f):
    Y=0
    for e in elements:
        Y=Y+get_y_value_from_element(e,f)
    return Y

##从元件导纳矩阵获得数值导纳矩阵
def get_y_value_matrix(Y,f):
    YV=[]
    for i in range(1,12):
        YVL=[]
        for j in range(1,12,1):
            #自电导为正,邱关源《电路》P69
            if(i==j):
                v=get_y_value_from_elements(Y[i-1][j-1],f)
            #互电导为负
            else:
                v=-1*get_y_value_from_elements(Y[i-1][j-1],f)
            YVL.append(v)
        YV.append(YVL)
    return YV

楼主:
四、最后计算5段均衡器的节点电压。
用了numpy的库,非常简单,其中1/(1.5e3)是将幅度为1V电压源转化成电流源(诺顿定理)
##king5555的5段均衡器数值传递函数
def get_hjw(cir,f):
    Y=get_y_matrix(cir)
    display_y_syms(Y)
    YM=numpy.mat(get_y_value_matrix(Y,f))
    I=numpy.mat([[1/(1.5e3)],
                 [0],
                 [0],
                 [0],
                 [0],
                 [0],
                 [0],
                 [0],
                 [0],
                 [0],
                 [0]])
    ##print(YM)
    V=YM.I*I
    return V
至此,完成电路从符号表到求值。通过给定频率,计算某个节点的压,让计算机检查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程序输出结果:
[[0.86937316]
[0.40459092]
[0.43641139]
[0.44254197]
[0.44322551]
[0.44375548]
[0.01829224]
[0.35758804]
[0.30048658]
[0.22958955]
[0.15727944]]
与lt-spice比对,AC分析,一个点100Hz

计算结果一样

楼主:
总结:
king5555的5段均衡网络,代数式非常非常的长,代数分析基本很困难。这是在这种背景下搞出来的。
节点电压法对于复杂电阻网络是非常好的一般方法。规则简单。当然spice软件用的节点电压法是改进过的。比这个复杂。
此程序可用于复杂RLC网络的计算,如果简单那肯定是求解析式为最佳。

楼主:
补,king5555的5段均衡器导纳矩阵表,其中电流源会被程序忽略,我就不编辑了。R7为电路图中RL
1 1 ['R01', 'R11', 'R21', 'R31', 'R41', 'R51', 'I01']
1 2 ['R11']
1 3 ['R21']
1 4 ['R31']
1 5 ['R41']
1 6 ['R51']
1 7 []
1 8 []
1 9 []
1 10 []
1 11 []
2 1 ['R11']
2 2 ['R03', 'R11', 'R12']
2 3 []
2 4 []
2 5 []
2 6 []
2 7 ['R12']
2 8 ['R03']
2 9 []
2 10 []
2 11 []
3 1 ['R21']
3 2 []
3 3 ['R21', 'R22', 'C01']
3 4 []
3 5 []
3 6 []
3 7 ['R22']
3 8 ['C01']
3 9 []
3 10 []
3 11 []
4 1 ['R31']
4 2 []
4 3 []
4 4 ['R31', 'R32', 'C02']
4 5 []
4 6 []
4 7 ['R32']
4 8 []
4 9 ['C02']
4 10 []
4 11 []
5 1 ['R41']
5 2 []
5 3 []
5 4 []
5 5 ['R41', 'R42', 'C03']
5 6 []
5 7 ['R42']
5 8 []
5 9 []
5 10 ['C03']
5 11 []
6 1 ['R51']
6 2 []
6 3 []
6 4 []
6 5 []
6 6 ['R51', 'R52', 'C04']
6 7 ['R52']
6 8 []
6 9 []
6 10 []
6 11 ['C04']
7 1 []
7 2 ['R12']
7 3 ['R22']
7 4 ['R32']
7 5 ['R42']
7 6 ['R52']
7 7 ['R02', 'R12', 'R22', 'R32', 'R42', 'R52']
7 8 []
7 9 []
7 10 []
7 11 []
8 1 []
8 2 ['R03']
8 3 ['C01']
8 4 []
8 5 []
8 6 []
8 7 []
8 8 ['R03', 'R04', 'C01', 'C05']
8 9 ['R04']
8 10 []
8 11 []
9 1 []
9 2 []
9 3 []
9 4 ['C02']
9 5 []
9 6 []
9 7 []
9 8 ['R04']
9 9 ['R04', 'R05', 'C02', 'C06']
9 10 ['R05']
9 11 []
10 1 []
10 2 []
10 3 []
10 4 []
10 5 ['C03']
10 6 []
10 7 []
10 8 []
10 9 ['R05']
10 10 ['R05', 'R06', 'C03', 'C07']
10 11 ['R06']
11 1 []
11 2 []
11 3 []
11 4 []
11 5 []
11 6 ['C04']
11 7 []
11 8 []
11 9 []
11 10 ['R06']
11 11 ['R06', 'R07', 'C04', 'C08']

网友A:
你是跟着假孵蛋叫兽学瓜了?
这电路明显有重复的结构网络,想到用网络参数矩阵分割重复的单元写个程序也要有意义点。你这方法吃饱了撑了,没想过用脑子……

楼主:
这个是完整的python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跟着假孵蛋叫兽学瓜了?
这电路明显有重复的结构网络,想到用网络参数矩阵分割重复的单元写个程序也要 ...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发帖,让我看看。这个电路代数分析过,不太可能。只能编个程序让计算机去猜。
这只是某个程序的一部分。
软件好见分晓。 show me the code!

网友B:
spice仿真器都烂大街了,还有人编代码验证节点法/网孔法,真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ce仿真器都烂大街了,还有人编代码验证节点法/网孔法,真会玩。

我需要自编程序,自动搜索。所以得自己去求职,如果借助spice需写spice的输出结果文件的分析脚本。我感觉难度差不多。但是自编程序有优化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自编程序,自动搜索。所以得自己去求职,如果借助spice需写spice的输出结果文件的分析脚本。我感觉 ...

如果找软件方面的工作,python太初级了,我估计不好找。

如果找硬件方面的工作,免费spice遍地开花,没有哪个公司会要找人用python求解电路的。仿真器都烂大街了,还找人去开发?

楼主:
我以前说过,软件为阳,多写软件,水平就上去了。学硬件的同时,软件水平也锻炼了,这是学习方法。学python主要写一次性软件,或labview等人机软件不好写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说过,软件为阳,多写软件,水平就上去了。学硬件的同时,软件水平也锻炼了,这是学习方法。学python ...

你这是四不像!
什么都懂一点,但是全都不精通。
如果是大学生,这没问题,进入公司再走专业路线。
如果是40岁老工,通过社招途径,很难进专业的大公司,面试过不了两轮,学历和经验都欠缺。

不过你可以模仿本坛的某元老,玩田忌赛马战术,碰到软件工程师,给他show硬件水平;碰到硬件工程师,给他show编程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四不像!
什么都懂一点,但是全都不精通。
如果是大学生,这没问题,进入公司再走专业路线。

大企业我都进过了。我以前不是说过,电厂仪表专责,dcs工程师,外企电气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经历跟本大师很像,他也是发电厂工程师,后然到私企。他也用软件编程去解硬件,同样地x大也数落过他 ...

本大师曾经说过一个电容电阻见真功夫,我在照做,你这个电路让我在学院派和现实之间反复思考了很久。

网友D:
这个电路有没啥好点方法手工分析?一般方法貌似都不太好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有没啥好点方法手工分析?一般方法貌似都不太好用呀

这个电路是king5555值得回忆的东西。
也是检验我自己学习理论的一个试金石。
基本理论方面的尝试:
1、解析分析失败
2、串级分析,这是三端口网络,但是解决不了king5555所说元件之间相互影响
3、数值分析,用计算机穷举。
基于调试方面的思考:
1、可变电容,加速调试,我在网上发了帖,无非8个二进制可变电容,成本可接受。
2、可调电阻,加速调试。
经过这些折腾后,我感觉自己去调试会比当年的king5555略快一些。就这么点改进。
至于手工分析,的确没找出啥好方法去解决串扰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king5555值得回忆的东西。
也是检验我自己学习理论的一个试金石。
基本理论方面的尝试:

看到前面有人说网络参数,想起abcd矩阵貌似是可以的。不过应该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分析这种电路,可能该去查查滤波器方面的资料,滤波器电路理论用的比较广、深。但一般人平时想不到用,得去翻翻书查查。

网友E(2021-09-17):
叶 即将攻入无人区
显然spice并没有设置解此问题的功能 谁知道有没有软件可以求指定电路特性和电路拓扑的参数最优化问题 ?
这是正途 是技术制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叶 即将攻入无人区
显然spice并没有设置解此问题的功能 谁知道有没有软件可以求指定电路特性和电路拓扑的 ...

我搞的东西都是成熟的东西。
主要是以前看过模电高手史总《一步一步做个恒流源》说过,安捷伦的核心电路就是那几个电容电阻,而不是昂贵的运放。开关电源的环路补偿也是几个电容电阻。
当我把新产品的bom表提交给老板时,老板从来不说电容电阻贵,而是说电容电阻要用最好的。
综上所述,电容电阻电感,这些东西,都是电子工程师的朋友,用好了就降低成本,用不好,把目光转向昂贵的运放,成本就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搞的东西都是成熟的东西。
主要是以前看过模电高手史总《一步一步做个恒流源》说过,安捷伦的核心电路 ...

我指的是本论坛的工程方法无人区,掌握了此方法显然可以做到更省、更精、更设计自由。

网友F:
一种思路:利用matlab,将电阻用Gain代替,电容用Integrator代替,搭建simulink仿真模型,能自动求出Vo到Vi的传递函数,应该也能用simscape直接搭建电路模型求传递函数。只是电路中有符号参数,在网上搜了一会儿也没找到simulink模块的参数是否能用符号变量代替,应该是可以的。长时间不用matlab了,手太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种思路:利用matlab,将电阻用Gain代替,电容用Integrator代替,搭建simulink仿真模型,能自动求出Vo到Vi ...

这个电路,三段均衡器,传递函数已经长的不得了。
五段均衡器,用传递函数基本不太可能。很长,很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三段均衡器,传递函数已经长的不得了。
五段均衡器,用传递函数基本不太可能。很长,很长。 ...

这个电路是有可能推导出显式表达式的。

【公式推导的思路】
这是N-级均衡器的电路:

红色部分的电路是一个四端网络:

这个四端网络可以求出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I = Y V
其中:
I = [I11, I12, I21, I22]^T
V = [V11, V12, V21, V22]^T
Y 是四端网络的导纳矩阵。

第 0 级的四端网络可以看成是下列情况的特例:
Cu -> inf
Cd -> 0

这是均衡器用四端网络表示的框图:

其中:
Vn = VOUT
Rn = RL

对节点 VA、VB、Vi (i = 0, 1, 2, ..., n) 建立电流方程。
解这个方程组即可推导出传递函数。

这个显式的传递函数自然也是很长,
但表达式有一定的规律性,或可用连加或连乘来表达。

至于这个传递函数对电路的分析或设计是否有帮助就不知道了。
不过当作电路分析的练习题来做做也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是有可能推导出显式表达式的。

【公式推导的思路】

请问这么漂亮的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呢?

大名鼎鼎的 PPT 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三段均衡器,传递函数已经长的不得了。
五段均衡器,用传递函数基本不太可能。很长,很长。 ...

符号解析行不通,数值解析是否可行?
现阶段数值解析为阳,符号解析为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是有可能推导出显式表达式的。

【公式推导的思路】

我的minispice先生成的是导纳符号矩阵,后面才是数值解析,就是为了产生线性代数的表达式。这是我心目中显式的代数表达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minispice先生成的是导纳符号矩阵,后面才是数值解析,就是为了产生线性代数的表达式。这是我心目中 ...

看了一下源代码,功能就是spice的AC分析对吧?其实接下来的工作是调节参数让幅频特性曲线达到目标幅频特性,在前面的工作基础上变成了曲线逼近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minispice先生成的是导纳符号矩阵,后面才是数值解析,就是为了产生线性代数的表达式。这是我心目中 ...
曲线逼近问题,巴特沃斯、切比雪夫前辈研究过,但与这个问题有些不同,使用那个万能的AI思想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是有可能推导出显式表达式的。

【公式推导的思路】

我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定性分析,我用的式Y-Δ转换

推导如下

将Δ电阻网络带回去

楼主:
最后,把中间的全部并联,得到如下等效电路:

如图所示,经过三角转换,其中下臂zbc,是有衰减的。
经计算,并联后的zeq,如果电阻选50k的可调电阻,并联后至50K/5=10k,和220欧姆衰减的足够多。

在a的区间(0,1),β在0.25最大,在两侧最小0

所以中间的并联阻抗最小值50k/5=10k相比220,还是有很大的衰减

楼主:
这样定性之后,用约束条件:
1、每个电位器对于频率要求阻抗最小和最大,不能有极值的曲线。
2、其中重点关注Zca,king5555取的是50k,根据每个旋钮调的频率,W=1/RC,W=2*pi*f,推导出C的大致取值范围。极大的降低了,穷举的范围。
3、如上所述,Zbc,被衰减的最够多,定性缩小搜索范围,忽略。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叶 即将攻入无人区
显然spice并没有设置解此问题的功能 谁知道有没有软件可以求指定电路特性和电路拓扑的 ...

研究了一下,像matlab的滤波器设计工具箱   Filter Solutions 等软件都得用到这些逼近算法所以算不上技术制高点,只能算在中国是掐脖子技术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研究了一下,像matlab的滤波器设计工具箱   Filter Solutions 等软件都得用到这些逼近算法所以算不上技术 ...

又研究了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定性分析,我用的式Y-Δ转换

推导如下

这个电路分析的难点在于两个电容之间的那些节点。

这些节点使得均衡器的的各个通道之间相互耦合,
从而无法对每个通道单独进行优化。

无论是推导显式表达式,还是数值分析方法,难度都不小。
任何一种方法做出来,都可以认为是一种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曲线逼近问题,巴特沃斯、切比雪夫前辈研究过,但与这个问题有些不同,使用那个万能的AI思想应该可以解决这 ...

这个问题,用经典的高等数学,就是求导,得到某极大值,极小值。难度在于,拉普拉斯表达式,很长。目前线性代数表达式还是很短的。I=Y*U。
基于这条道路,从表达式出发,需要对线性代数表达式进行若干数学操作。这是我所认为的解析方法。我主要是参考状态空间方程的方法,通过一些线性代数运算,直接搞出极点配置法的控制器,的确很神奇。主要是自己对线性代数理解还很肤浅,还不能用线性代数的思想,进行兵团作战。
这也是论坛里一些教授所强调的本科阶段的道路,正向推导。数学基础为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信号与系统
这条道路为阳,是水平高。给出的结果是无法辩驳的。

按照玄学,还有一条道路,我认为就是与上述相反的道路。应该就是数值分析。AI应该是自动化的曲线拟合,应该属于自动化的数值分析。我也认为可以。
这条道路的思想,基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曲线回归,还涉及《数值分析》。传递函数反着来,根据响应,通过曲线拟合,反推出传递函数。
这条道路为阴,是水平深。给出某个能用的解。例如训练出的ai里面的权重参数,是什么东东?
目前来看,数值分析的道路,需要学习的课程,在大学明显更“高级”。再玄学里,其实是收敛之道。
这是我对HWM强调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的东西尤其重要的一些分析。在玄学里是水平高之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用经典的高等数学,就是求导,得到某极大值,极小值。难度在于,拉普拉斯表达式,很长。目前线 ...

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
minispice为道,形而下则道隐,可变电阻值(权重参数)为器,器分则道显、器合则道隐,尽数无传递函数。神之经、网之络器道分合之玄,路之阻、路之容、路之感道器合分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网友D:
最近学了不列方程直接画出信号流图的方法,分析这种电路而言还是比较好用,解决了各个电路节点耦合的问题。
不过原理上这种电路怕是老滤波器电路资料上才有解释,没时间去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