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 低功耗STOP模式的CAN唤醒问题

楼主(2021-08-14):
STM32F042在停止模式下,用HALL库,RTC和外部中断都可以唤醒。
用USART也可以在不丢数据的情况下唤醒。

有谁用过CAN唤醒,找不到资料呀。
只看到将CAN接收脚临时改成外部中断,唤醒后再恢复成CAN,这样当前CAN数据会丢失。
我需要每接收一帧数据就唤醒,再立马进STOP模式。
HALL库没找到象USART那样的唤醒函数。

楼主:
有谁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
/* set the wake-up event:
   * specify wake-up on RXNE flag */
  WakeUpSelection.WakeUpEvent = UART_WAKEUP_ON_READDATA_NONEMPTY;        //;  //UART_WAKEUP_ON_STARTBIT
  if (HAL_UARTEx_StopModeWakeUpSourceConfig(&huart1, WakeUpSelection)!=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Enable the UART Wake UP from stop mode Interrupt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WUF);

  /* enable MCU wake-up by UART */
  HAL_UARTEx_EnableStopMode(&huart1);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aU1RxBuf, 1);

        //CAN
        //__HAL_CAN_ENABLE_IT(&hcan,CAN_IT_WKU);
        //HAL_CAN_Receive_IT(&hcan, CAN_FIFO0);

        //MX_RTC_Init();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wake up1 »½ÐÑ
  /* Enter Stop Mode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 Configures system clock after wake-up from STOP: enable HSI and PLL with HSI as source*/
  //SYSCLKConfig_STOP();
  SystemClock_Config();

网友A:
例子没有CAN的吧?

网友B:
CAN的熟练的人不多

楼主:
期待高手…………,HALL库是不是个半成品?好些驱动没有

网友C:
将一个GPIO口并在CAN RX上,专门用作CPU唤醒,减少管脚切换时间。

楼主:
CAN第一帧数据只能唤醒CPU并且触发CAN错误中断,无**常接收到。

楼主:
见识了,无~法~正~常接收到都被屏蔽

网友A:
CAN总线错误之后,检测到CAN ERROR是超时以及未初始化,在初始化之后 清除错误,CAN总线还是异常 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D:
CAN 接收中断是可以从STOP唤醒的,我用过。

网友E:
CAN初始化怎么做的

网友F:
您好,我也在调试stm32f042在stop模式下的can接收唤醒,您说的can中断唤醒不知道怎么做,方便指点下吗?

你好,请问有调试出来吗?

网友G:
把CAN模式设置成自动唤醒模式就可以!AWUM位置1就可以!

网友H:
唤醒后第一帧数据不一定能收到吧,因为报文过来的时候,CAN还没初始化。但是因为CAN有重发机制,第一帧没有收到,就再发一帧,那就都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把CAN模式设置成自动唤醒模式就可以!AWUM位置1就可以!

那是SLEEP模式用的!楼主要STOP模式

网友J:
怎么做的

网友K:
这种低功耗都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唤醒呢

网友L:
我到现在还接收不到数据呢

网友M:
是不是需要延时一下在操作呢

网友N:
唤醒后还需要再次初始化吗

网友O:
那就是还需要等待一个周期?

网友P(2022-07-09):
楼主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Q:
小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