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不太一样的按键扫描程序

楼主(2021-08-14):
这个按键扫描程序经过试验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分享给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拿来参考。
u8 kbScan(void)
{
  static u8 k = 0;
  while(1)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_NO_IT);             //输入上拉,没有外部中断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3);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GPIOD, GPIO_PIN_4))
        {
              k = KEY_SPK_MUTE; //喇叭静音(根据个人需要修改)
              break;
        }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3);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2);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GPIOD, GPIO_PIN_4))
        {
              k = KEY_FUN_DOWN;  // 音量-(根据个人需要修改)
              break;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PU_NO_IT);            //输入上拉,没有外部中断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4);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GPIOD, GPIO_PIN_3))
        {
              k = KEY_OFF;  // 蓝牙(根据个人需要修改)
              break;
        }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4);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2);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GPIOD, GPIO_PIN_3))
        {
              k = KEY_FUN_UP;  // 音量+(根据个人需要修改)
              break;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      //输入上拉,没有外部中断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3);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4);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GPIOD, GPIO_PIN_2))
        {
              k = KEY_ON;  // 摘机挂机(根据个人需要修改)
              break;
        }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4);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3);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GPIOD, GPIO_PIN_2))
        {
              k = KEY_MIC_MUTE;  // 麦克风静音(根据个人需要修改)
              break;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输出推挽,高电平,10MHz

        k = 0;
        break;
      }
  return k;
}

网友A:
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B:
六个IO做六个按键?

网友C:
不错的资料 感谢分享 就是io口用的有点多了

网友D:
亲 有材料单吗 来一份

网友E:
如果少的话还好点 如果多的话就有点浪费了

网友F:
还可以啊  不是很费io口啊

楼主:
不是,是3个IO口做6个按键

网友G:
这个原理图,有点意思,
不错

网友H:
虽然还是有点费IO,但是有一定参考意义

网友I:
这样扫描会提高效率的吗

网友J:
扫描一个来回耗时多久呢

网友K:
扫描原理更改了吗

网友L:
可以参考用一下

网友M:
真的很消耗引脚啊

网友N:
这种原理设计,提供了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