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做产品,可以不设计JTAG接口吗?

楼主(2021-08-14):
用STM32做产品,可以不设计JTAG接口吗?

网友A:
如果不需要调试,可以去掉JTAG

网友B:
或者用SWD

网友C:
下载可以只留串口和BOOT引脚也可以下载

网友D:
可以的。可以先烧录程序,然后焊接到pcb上

网友E:
需要烧写器,以及和mcu封装对应的IC测试座

网友B:
如果先烧录程序,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F:
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G:
要么用IC烧录座直接烧录完,然后再贴到板子上,要么就留一个SWD,但是可以只留焊盘,用探针烧录,

网友H:
应该有其他烧录方式

网友I:
当然可以的啊

网友J:
可以的 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K:
据说可以通过串口?

网友L:
应该还有swd还是什么来着

网友M:
空间不够么?
我用的swd,每个板子都有,
你不需要调试的话,可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