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仿真时提示在空闲模式

楼主(2021-08-14):
keil仿真时提示在空闲模式

楼主:
然后仿真器就断开了,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同问,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大神回答

网友B:
也许仿真不了这种模式,禁止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请问对于keil仿真时提示在空闲模式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