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驱动步进电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1-08-14):
需要弄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吗,如果只是学习,IO可以直接驱动的起来吗?5V的步进电机

网友A:
用步进驱动

楼主:
多谢,看来芯片是性价比最好的了。

网友B:
具体什么级别的步进电机都不说??

网友C:
台架号20、28的玩具级步进电机不少可以电压驱动的,用ULN2003之类的就可以驱动。35、42……或者更大的步进电机就是电流驱动的,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或者驱动器才可以。

网友D:
最好这个定义得有前提条件吧,比如不计成本……

网友D:
最简单的直接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电机,这样MCU只需要提供控制信号就行

网友E:
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网友F:
要用驱动芯片,IO口虽然电压够,但是电流不够,驱动能力太弱

网友G:
肯定要驱动芯片,不然即使转起来也是软绵绵

网友:
需要的 东西见下图:

STM GDF103C8T6步进电机 编码器 CAN位置控制源程序及PCB生产文件
见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3716-1-1.html

网友H:
用驱动芯片呗,如果要求不高 LUN2003都行

网友I:
IO直驱肯定不行,电流太小了

网友J:
IO直驱不行,用驱动芯片

网友K:
直驱就不用想了,电流太小带不动的 还容易烧了IO

网友L:
步进电机驱动很便宜的,几块即可

网友M:
ST的很多IO虽然兼容5V,但是驱动能力太弱了

网友N:
驱动步进电机的最好办法 就是加驱动芯片或者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