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硬件IIC卡死在发送起始信号

楼主(2021-08-14):
怎么破?

楼主:
硬件IIC调试SHT30的
一开始卡在等待总线空闲,后查贴,①设置了option byte AFR6 ②在初始化里加了复位I2C->CR2 |= 0x80;等待总线空闲问题解决。
紧接着发送起始信号,通过串口打印信息发现 等待发送完成卡住了。

网友A:
没有发送启动信号,难道是硬件bug?

网友B:
还是有什么没设置到位的地方?

楼主:
void I2C_Init(void)
{
   CLK->PCKENR1|=0x01;//使能IIC时钟
  I2C->CR1=0;
  I2C->FREQR=16;//设置时钟为16m
  I2C->CCRL=0x50;//100khz的IIC速度
  I2C->CCRH=0x00;
  I2C->TRISER=0x11;//250ns上升时间
  /* Enable I2C */
  I2C->CR1 |= I2C_CR1_PE;
  I2C->CR2 |= 0x80;//复位一下 用于去除busy
}
void Driver_I2CSend(u8 Address,u8 *DataBuff,u16 DataLen)
{
  volatile u8 temp;//防止被优化而产生警告
  u16 time;

  while(I2C->SR3&0x02)//等待总线空闲
  printf("n1-------------!\n");//调试一开始卡在这,在初始化里加了   I2C->CR2 |= 0x80;这个位置就过了。

  I2C->CR2 |= 0x01;//发送起始信号

  while((I2C->SR1&0x01)==0)//等待起始信号发送完毕,现在就卡在这了,卡了两天了求大神解救!
  printf("n2-----hhhh---------\n");

  ............以下程序先省略了
}

楼主:
你换个外设试试。是不是你这个外设有问题。

网友C:
你试试官方的例子里的操作。如果还是这样,可以考虑外部器件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外设和电路连接没有问题,因为用模拟IIC是可以的

网友D:
是程序死循环了吗

网友E:
有返回的错误码吗

网友F:
初始化能通过吗

网友G:
死在哪个部分了啊

网友H:
里边有while循环吗

网友I:
看看I2C是不是ready或者idle的状态;一般需要准备好才能发start或stop信号的

网友J(2021-10-13):
试试这个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31689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