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只烧进了一部分字库

楼主(2021-08-14):
想使用串口和SPI给外部FLASH烧录字库却总是不成功,只烧进了一部分字库

网友A:
烧写速度的问题

楼主:
但是波特率调低了好像也不行

网友B:
最好在主程序里写入数据;
不要放在中断里;

网友C:
没有其他思路了么

网友D:
放串口中断里面写数据,能正确才怪!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要怎么用才好

网友E:
增加串口接收缓存,典型的就是环形缓冲区(FIFO)

网友F:
裸机的话,在main函数中处理数据——读取FIFO的数据,解析并写入flash;带操作系统的话则开一个线程处理

网友G:
45M,这么快。

楼主:
好的,明天试一下看看

网友H:
每次中断只接受一个字节,每次往flash写一字节就没问题了

网友I:
会提示失败吗

网友J:
是不是容量不够了

网友K: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入 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L:
每次烧进去的部分都是固定的吗

网友M:
应该不是缓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