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供电电流的疑惑

楼主(2021-08-14):
在调试STM32F405的时候发现改变程序时供电电流变化达到20ma,而程序可能只是一点点改动,后来发现将一个IO口置位的代码重复写一遍就小了20ma,在后面的代码写入时电流变化并不是按照开启外设数量而增大

网友A:
总感觉跟代码有关

网友B:
但有时候代码只改了一点点,更换了其他人的板子结果是一样,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
如果调用Device政府函数注释掉主程序中RCC_那句话,电流达70ma,如果注释掉DEIVCE_init,加入主程序中RCC——电流只有52ma。

楼主:
上面这是个表现形式,比较直接表明,同时改动优化等级也会影响电流,关键是代码一点点变化带来的电流变化很大,实在是烦扰,以前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C:
你要把那些不用的IO和外设能关闭的关闭,能低功耗处理的低功耗处理一下。

楼主:
这种都试过了,还是上述情况

网友D:
差距好大啊

网友E:
开启什么耗电装置了吧

网友E:
看你变动的是哪部分呗

网友F:
楼主如何排除的硬件原因呢

网友G:
跟代码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H:
是不是开启了不应该开启的外设啊

网友I:
优化等级可能会对功耗有影响。
一般来讲,程序代码,要么需要,要么就不要,什么叫随便动一点点呢?

网友I:
按理说,没有所谓的代码动一点点就功耗变化很大的说法,只能说明你的代码改动实实在在地影响有

网友E:
关功能,包括外设时钟及IO口的配置。

网友D:
另外,你的硬件线路,尤其电源部分一定可靠接好。

楼主:
有时候改了一句简单的计算语句,和硬件没有关系的,都有好大电流变化,要么变大,要么变小,实在是无语,后来程序放到我的一块裸mcu板子上,也是这样

网友J:
应该是硬件问题

楼主:
本质原因不懂,确认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E:
用其他板子试过?

网友K:
,现象一样

楼主: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L:
怎么编写

网友M:
这个电流真的不小了

网友N:
有些外设不小心开启了?

网友O:
这个只是单片机自身的耗电吗

网友P:
这个电流稳定吗

网友Q:
用其他的电路板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