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数据不对

楼主(2021-08-14):
STM32L0, HAL SPI 8bit读数据时钟会多一组,数据不对

楼主:
stm32L011,硬件spi  cubemx生成代码。由于使用的是单线半双工模式,所以采用单独的收发函数。
HAL_SPI_Transmit(&hspi1,&temp,1,1000);
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
使用中发现,发送正常。但是接收的时候 ,clock会多出一组8个。

楼主:
如图,我用读取函数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1,1000);读了1个字节,然而却出来2组clock。

楼主:
同样的,如果我读2个字节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2,1000); 则clock是3组,永远比读的多了一组。

网友A:
spi配置看下

楼主:
/* SPI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没有找到 - -!

这个问题实在是无从下手。

网友C:
印象中SPI的FIFO会根据写入字长设置FIFO的内容。。

楼主:
stm32L0单片机的spi资料里没找到fifo  ,可能就没有fifo

网友D: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Handle, (uint8_t*)aTxBuffer, (uint8_t *)aRxBuffer, BUFFERSIZE, 5000);
强制8位操作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函数本来就是 UINT8的  所以不存在强制不强制。

网友E:
函数原型就是8位的

楼主: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网友A:
另外 如果设成16bit发送的话也会多一组。

网友B:
那么最后正常了吗

网友F:
这个是设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D:
示波器怎么显示的?

楼主:
没正常,我吧hal库里的函数重写了才好,但是还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G:
你是 先发 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是两个时种  还是 只发 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就会出现两个时钟

楼主:
只用一次就是两个时钟,所以才奇怪。用两次就是3个时钟。比想要的多一个

网友F:
兄弟,我用L4也碰到这个问题了,bug吧

网友H:
一般来说多发时钟脉冲是不影响接收数据的,本身接收函数中有接收数据个数判断。

网友G:
如果修改函数库要慎重,不推荐这种方式。

网友I:
给楼主一个考虑的方向,SPI是个全双工的接口,如果要接收数据必须先要发送数据吧,你在接收时多了一个CLOCK,有没有想过发送的时候多了一个CLOCK,关于SPI的发送,这里是有个大坑的。我们从寄存器的角度来考虑,在发送SPI的时候我们会操作SPI的DR寄存器。
因为DR寄存器是16位的,如果你直接SPI1->DR = 0x9F ;
这样的操作是不正确的,你的数据会变成0x009F之后赋值给DR寄存器,
也就是操作了16位,所以STM32会输出16个时钟脉冲

解决方法
我们先找到DR寄存器的地址,再用一个八位的指针指向这个地址,
现在指向的是DR寄存器的开头,那么指针+1,指针指向了DR寄存器的低八位
这时候给指针指向的地址赋值0x9F,那么这个字节就会放入DR低八位的空间内,
而不是操作整个16位DR寄存器

给你个链接,我的帖子,跳转

网友J:
每次都会多一组吗

网友K:
软件有问题 导致发送重复?

网友L:
是在什么部分多呀

网友M:
无所谓强制不强制

网友N:
跟发送的数据吻合吗

网友O:
修改成8位之后正常了么

网友P: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漏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