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向单片机传输数据

楼主(2021-08-14):
电脑A与单片机A用USB转串口线连接,外地的电脑B,向单片机A传输数据!
我该怎样做?

网友A:
实际上是电脑B<-->单片机A<-->电脑A之间进行通信吧

网友B:
电脑b->电脑a->单片机a?恐怕要自己写tcp了。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上位机控件。

网友C:
上位机软件恐怕要你自己写。电脑A到单片机用485通信就可以,最好不要用USB转串口,直接用COM口最好。要保证通信质量。

网友D:
这个是没有提供实例的,没实现IRP_MJ_READ的例程的,他们都是使用IRP_MJ_DEVICE_CONTROL这个例程来传输数据的

楼主:
没有现成的上位机,打算自己用VB写!不知道是否可行!TCP是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E:
不用单片机。 用两个 RS232转RS485转换器,连接两个电脑

网友F:
直接远程登录不就完了.....

费什么劲啊

网友G:
我使用的芯片是Cy7c68013,51的MCU。

网友H:
是的,如果两个电脑都有网口也一样

网友A:
嗯,如果电脑没有串口,也没有网口,只有usb的话,还是买个现成的吧

网友E:
自己做不值得,时间宝贵啊。

网友I:
电脑A与电脑B可以通过以太网(TCP或UDP)进行通讯

网友J:
对于单片机可以使用串口通讯。

网友K:
有一种叫串口服务器的东西,这样你就不用开通电脑A了,直接远程你的MCU A.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我再思考一下

网友L:
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下一步学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网友D:
单片机只是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无论其功能有多强大,其必须还得和外围协同工作。因此除了学好(其实“熟悉”为更妥,因为该学好的是《微机原理》)单片机外,还必须掌握外围的特性(如前后向通道,界面和通讯等)。由于嵌入式系统是被应用于(或称嵌入于)各类不同的领域,相关技术的涉及面甚广,故可谓学不胜学。因此,还必须结合相关行业或领域来学习相关的技术知识。

网友E:
就一工具而已,就象学机械的学会了绘图,学会了开车刨床一样。找准个好点的行业才是真的

网友G:
单片机学精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什么问题,知道单片机不算什么,知道怎么用好单片机才是重点,一款单片机基本就是那么些东西,只要会C,不涉及到操作系统,掌握那些模块并不难,难的是用那些模块按照要求设计外围电路并结合软件设计出稳定可靠的产品才难,所以所谓学精就是知道用单片机设计整体的电路稳定可靠的实现所要求的功能并保证稳定工作

网友M:
生命是有限的,技术是无限的。

网友A:
有句话说,还有不懂硬件的软件工程师?

楼主:
嗯,任重道远啊

网友N:
这个类似于双机通讯的哈

网友C:
这个注意电平信号的匹配的处理,,很关键的哈

网友J:
还一个就是单片机跟电脑计算机的共地问题的,不然信号是不一致的

网友C:
仿真器的断点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仿真器应该就是用PC软件仿目标MCU,当然这还要一定的目标硬件配合,关键字是"仿"

网友O:
应该是每条指令仿真完成后判断是否有断点

网友M:
仿真器与调试软件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指令是不是要去截获数据流,还是可以有别
的办法可以获得?软件是KEIL。

网友L:
就是PC与硬件相互通信

网友C:
JTAG仿真 这个是很成熟的了
说一下传统的51的仿真 属于临时发挥 瞎说的
1 首先要能实现PC和MCU的通信 通常用串口 所以一般仿真器是没法仿串口本身的
2 MCU端要驻留一段程序来和PC端的程序来进行交互
3 MCU的应用程序每执行一条指令后都要检查一下是否有断点 这个检查工作当然是交给驻留程序来完成了
4 如何实现运行一条指令后就转到驻留程序呢 可以这样子 让某外部中断一直处于有效状态 例如电平触发中断 这样MCU就得一直去响应中断 而MCU响应中断之前得先完成当前指令 这样就完成了单步的功能 那么断点功能也变得简单了 无非就是需要记录下断点的位置 然后“单步”到此暂停住就是了
5 接下来的寄存器观察变量观察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但是是个琐事 需要驻留程序去扫描各寄存器的值 需要仿真软件去调用编译器的MAP文件从而有目的的去扫描存储区

网友O:
JTAG是调试器,和仿真器有本身区别

网友M:
我之前也想了很久,网上的这类信息比较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正确,我也看过之前的那种占用资源的仿真器的HEX代码,转换成汇编后有很多的RAM的数据定义看不懂,我起初的想法是通过程序的块区切换来完成断点操作,如果用户设定了断点,一旦执行到断点处,会跳入另一个区块执行等待程序,同时将寄存器的数据传给上位机,保存断点地址,跳出后指针恢复到原来的地址继续执行。所以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通讯协议,市面上的那种占用资源的仿真器都是使用MON51的协议,网上也没有公开协议,所以比较郁闷,感觉其他的东西花点时间总是能想出来的,但协议这东西……

网友L:
程序断点好弄,数据的就是3楼的办法

网友D:
严重影响执行速度

网友M:
哎,我再考虑考虑吧

网友G:
是啊,仿真器应该就是用PC软件仿目标MCU

网友P:
这个是跟你所用的编程软件相关系的哈

网友N:
至于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肯定是编程软件跟仿真器存在一个数据协议的交互的

网友O:
我平时只是用的,还没仔细的想想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Q:
这个跟代码的仿真下载的机制是相关的哈

网友J:
还有绕不过去的就是程序代码的连接编译的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