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 discovery ST-LINK/V2 无法识别

楼主(2021-08-14):
从ST官网下载了STM32F072-DISCOVERY 资料,打板焊接后,板上的ST-LINK/V2 在PC端报错,USB不能识别,从ST官网下载的USB驱动和ST-LINK升级软件在用单独的ST-LINK/V2都能正常使用和升级,因为板上ST-LINK/V2用的芯片是STM32F103,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一般来说,官方不提供ST-LINK工具的软件

网友B:
为了保证用户的一致性

网友A: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从其他ST-LINK上差一片临时顶一顶

网友C:
会不会是需要升级了啊

网友D:
貌似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E:
我安装iar的时候会自动安装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F:
有时候问题就是这么的莫名其妙

网友G:
可以进行版本回退吗

网友H:
jlink用的比较多,
你这个,用过一段,不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