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FC打开串口影响MCU工作

楼主(2021-08-14):
写了一个按下stm32按键后,向串口发送一个数据,利用MFC读取这个串口数据;但是MFC一打开单片机连接的串口,单片机直接停止运行(正常运行时有指示灯亮,一打开串口直接灯灭,关了mfc后会恢复)。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示一下原因或者可能出错的方向?

网友A:
进入中断了吧?
另外 MFC是什么?是PC的MFC软件吗?

网友B:
拔了再试试,我也遇到过

网友C:
可能握手协议的原因

网友D:
也可能usb串口供电的原因

网友E:
这个发送的数据了吗

网友F:
通信的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G:
试试C#吧

网友H:
是不是有干扰了

网友C: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I:
这个串口有问题吧

网友J:
波特率是否一致呢

网友K:
C#的上位机好调试。

网友L:
单片机和上位机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E:
串口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I: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F:
可能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M:
楼主串口中断了吗

网友G:
不好判断了

网友A:
上传程序看看

网友F:
跟上位机没有关系

网友H: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N:
串口中断可能影响。

网友C:
可能中断程序影响的

网友O:
硬件的问题

网友I:
看着像是接地不可靠

网友P:
仿真条件下看看原因

网友Q:
有问题吗

网友R:
是不是产生了串扰啊

网友S:
会不会是中断里边的内容还没有处理完啊

网友T:
请问MFC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U:
是否产生堵塞了啊

网友V:
还是看一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