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2C从设备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8-14):
我使用MCC生成代码之后,将主设备的代码烧入后,使用示波器能看见正确的波形,但是应答位为高,之后去从设备调试代码,发现接收缓冲器中没有收到任何东西,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因为配置出问题了吗?

楼主:
因为是MCC生成的代码,我就不附代码了

网友A:
应答为高,说明从设备没有正确响应

网友B:
首先确认波形有没有真的给到从设备内部

网友C:
既然能够看到I2C的波形, 那么MCC生成的代码肯定是能够工作的.

网友D:
请检查下连接, 有没有SCL/SDA搞反.

网友E:
检查下从设备, 看看供电, 连接, 片选之类的是否正常

网友E:
看看发出来的波形, 是否符合从设备的I2C的时序要求, 通常指速度

网友F:
先检查的看看吧.你都有示波器了, 调I2C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G:
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H:
控制总线产生一个SCL下降沿,器件将发送数据至SDA,单片机就读取这个SDA,然后产生下一个SCL下降沿。

网友I:
示波器勾出来信号对吗

网友D:
是不是没有上拉电阻呢

网友J:
I2C总线读取什么设备呢

网友K:
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I:
拉一个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L:
是不是代码写的有问题呢

网友F: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呢

网友M:
读取的时候注意时序。

网友C:
把电路图上传看看吧

网友N:
检查I2C设备地址写对了没

网友F:
iic比较弱的。

网友C:
建议检查一下下进去的CMD是不是正确

网友O:
时序可以自己写,只要满足条件就好

网友P:
硬件的问题,也有可能的。

网友Q:
太快的速度可能影响效率。

网友R:
检查软件和硬件吧

网友C:
一般来说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都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C:
一般都要有上拉

网友S:
能返回错误代码吗

网友T:
是不是外部硬件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