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AT命令集 + ESP8266 WiFi模块

楼主(2021-08-14):
一、AT命令集简介
AT 命令(Attention Commands)最早是由发明拨号调制解调器(MODEM)的贺氏公司(Hayes)为了控制 MODEM 而发明的控制协议。后来随着网络带宽的升级,速度很低的拨号 MODEM(比如ADSL) 基本退出一般使用市场,但是 AT 命令保留下来。当时主要的移动电话生产厂家共同为 GSM 研制了一整套 AT 命令,用于控制手机的 GSM 模块(包括对SMS短消息服务的控制),AT 命令在此基础上演化并加入 GSM 07.05 标准以及后来的 GSM 07.07 标准,实现比较健全的标准化。

在随后的 GPRS 控制、3G 模块等方面,均采用的 AT 命令来控制,AT 命令逐渐在产品开发中成为实际的标准。如今,AT 命令也广泛的应用于嵌入式开发领域,AT 命令作为主芯片和通讯模块的协议接口,硬件接口一般为串口,这样主控设备可以通过简单的命令和硬件设计完成多种操作。

楼主:
1.1 AT命令集简介

AT 命令集是一种应用于 AT 服务器(AT Server)与 AT 客户端(AT Client)间的设备连接与数据通信的方式。 其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一般 AT 命令由前缀、主体、结束符三个部分组成:前缀由字符 AT构成;主体由命令、参数和可能用到的数据组成;结束符一般为 (也即"\r\n"),其中是串口终端的要求(使用串口工具发送命令时记得勾选新行模式)。每个命令一般可分为下表所示的四种命令类型(不是每条指令都具备四种类型):

楼主:
AT命令发出一般都有响应,或响应请求的数据,或响应命令执行的状态,响应数据前后都有一个字符,下面给出几个基础AT命令(每条命令支持上表的几种类型)的格式、响应、参数说明与示例(其中、这类不可见字符省略了):

楼主:
AT 功能的实现需要 AT Server 和 AT Client 两个部分共同完成:AT Server 主要用于接收 AT Client 发送的命令请求,判断接收的命令及参数格式,并下发对应的响应数据,或者主动下发URC数据(Unsolicited Result Code,常在AT Server出现比如 WIFI 连接断开、TCP 接收数据等特殊情况时,通知AT Client做出相应的操作);AT Client 主要用于发送命令、等待 AT Server 响应,并对 AT Server响应数据或主动发送的URC数据进行解析处理,获取相关信息。

AT Server 和 AT Client 之间支持多种数据通讯的方式(UART、SPI 等),目前最常用的是串口 UART 通讯方式(包括RS232、RS485等)。随着 AT 命令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嵌入式产品上使用了 AT 命令,AT 命令作为主芯片和通讯模块的协议接口,硬件接口一般为串口,这样主控设备可以通过简单的命令和硬件设计完成多种操作。

楼主:
1.1 AT组件简介
虽然 AT 命令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标准化,但是不同的芯片支持的 AT 命令并没有完全统一,这直接提高了用户使用的复杂性。对于 AT 命令的发送和接收以及数据的解析没有统一的处理方式,并且在使用 AT 设备连接网络时,只能通过命令完成简单的设备连接和数据收发功能,很难做到对上层网络应用接口的适配,不利于产品设备的开发。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 AT 命令,简单的适配不同的 AT 模块, RT-Thread 提供了 AT 组件用于 AT 设备的连接和数据通讯。AT 组件的实现也包括客户端的和服务器两部分,完成 AT 命令的发送、命令格式及参数判断、命令的响应、响应数据的接收、响应数据的解析、URC 数据处理等整个 AT 命令数据交互流程。

通过 AT 组件,设备可以作为 AT Client 使用串口连接其他设备发送并接收解析数据,可以作为 AT Server 让其他设备甚至电脑端连接完成发送数据的响应,也可以在本地 shell 启动 CLI 模式使设备同时支持 AT Server 和 AT Client 功能,该模式多用于设备开发调试。对于嵌入式设备而言,更多的情况下设备使用AT组件作为客户端连接服务器设备。

支持AT命令集的设备一般内部都集成了TCP/IP网络协议栈,我们只需要通过串口连接AT模块与主控芯片,就可以使用AT命令集控制AT模块实现我们需要的网络服务功能。类比前一篇博客介绍的网络分层结构,AT组件的协议栈架构并没有网络协议层,AT通讯模块的驱动协议框架如下图所示:
APP层:开发者只需要使用标准的系统调用接口,比如BSD Socket API 开发应用即可,无需关心底层的实现,同时应用代码还拥有比较好的可移植性;
SAL组件层:对上层提供了BSD Socket API,对下层提供了协议簇注册接口;
AT组件层:对上层提供了基于AT的Socket接口,对下层提供了移植接口。AT device在初始化完成后会被作为一个AT Socket设备注册到SAL组件中,当上层应用调用BSD Socket API时,会通过注册的接口调用底层的AT device驱动,完成数据的传输;
AT device层:利用AT组件对AT device做的移植,主要是利用AT组件提供的接口完成对AT设备(比如ESP8266模块)的初始化工作。由于AT设备内部有MCU芯片运行射频芯片的驱动与协议栈代码(要想正常使用AT模块,需要确保里面烧录了正确的固件代码),我们在主控设备上只需要完成串口驱动的配置和AT命令集的发送解析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