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rintf重定向到usbCDC(VCP)

楼主(2021-08-14):
我使用的是IAR+F103+CUBE在写程序
最近想搞一下USB CDC虚拟串口,我想把虚拟串口的输出,重定义到printf上
首先参考了printf重定义到uart的方法,把uart发送函数改为虚拟串口发送函数
结果发送不出来东西,而使用虚拟串口发送函数直接发送的东西却能发送到电脑上
有没有搞过相关开发的大侠们,求各位指点

楼主: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楼主: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CDC_Transmit_FS( (uint8_t*)ch, 1);
  return ch;
}

网友A:
虚拟串口发送数据需要考虑时序,波特率吗

网友B:
1.按照图示的stm32cubemx配置,先设置好硬件外设
2. usb相关的参数都不要去改!任它默认就行!
3. 生成工程后,会提示是否要用keil打开,切记选择不打开,后面有地方要改
4. 找到你刚才生成的工程文件夹,在文件夹上面点[右键]选择[属性][只读]的钩钩去掉,应用到所有文件
5. 现在可以去文件夹中找到工程打开了
6. 打开后,首先别编译,直接打开找到图片中的文件,打开后,将Heap Size 改为1500
人家不让转载,你去看吧,

楼主:
虚拟串口的速率很高,不用考虑波特率的问题,而且误码率很低

网友C:
貌似按照楼主的方法不得行,按串口输出的方式,应该是这样子移植的,但是就是发现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收到的数据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CDC_Transmit_FS不是每次发送都能成功的。如果USB忙,发送失败,你送的字符就丢失了。在CDC_Transmit_FS发送后检验,失败重发直到成功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这个功能最终如何搞定的,能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G:
http://www.mcublog.cn/stm32/2020_04/stm32-cdc-printf/

参考这个**,不要重定义fputc()函数,fputc函数每次只发一个字节,对于USB来说,一次传输只发一个字节太浪费带宽了,正确的做法是重新定义一个printf函数

网友H:
能共享一下

网友I:
如何进行重定向呢

网友J:
能进入到发送函数里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