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帮忙寻找一个09399375的车载芯片规格书

楼主(2021-08-14):
帮忙寻找一个09399375的车载芯片规格书,100块,QQ:295142460

网友A:
搞定了吗?

网友B:
芯旺不就是专门做车载芯片的吗,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旺不就是专门做车载芯片的吗,哈哈哈哈哈

没有搞定,有资料么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这个芯片在整体中做什么功能,比如MOS,存储等等,然后再去对应的找

网友D:
去丝印反查网可能会查得到,建议楼主去试试

网友E:
不好找,刚刚在网上搜了一圈 没有什么好的线索

网友F:
这颗芯片,在主板上是起到什么功能的呀?

网友G:
没用到过,不过我要找颗料的话,首先会查这颗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