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程序

楼主(2021-08-14):
小弟刚用MA84G564想做一个串口发送程序
//14400波特率 模式1
void Init_UART0(void)
{
             ES0 = 0;        PCON0 &= 0x5F;  //SMOD1 = 0
         S0CON = 0X50;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
         TCON = 0x40;
         AUXR2 |= 0x08;        //T1X12 = 1 SYSCLK作为时钟源,不选sysclk/12
         S0CFG = 0x80;   //禁止UART使用额外双倍波特率  SMOD2 = 0  URTS = 1

        TH1 = 204;
         TL1 = 204;
//        S0CON &= 0x7F;
//        S0CON |= 0x40;
         IP |= 0x10;

        ES0 = 1;
        TR1 = 1;
}

void main(void)
{
        EA=0;
        Init_UART0();
        EA=1;
        while(1)
       {
                 while(TI0 == 1);
                 SBUF=0xCF;
                delay_ms(500);//延时500MS
       }
}

void Isr_USART0(void) interrupt 4
{
         if ( TI0)
         {
                 TI0= 0;
         }
}

网友A:
这个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
大意就是每500M向主机发送0xCF 这一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哦,忘说了,电脑收不到

楼主:
看TXD0和 RXD0两个脚也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C:
void Init_UART0(void)
{
         ES0 = 0;
         PCON0 = 0x80;  //SMOD1 = 1
         S0CON = 0X50;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
         TCON = 0x40;
         AUXR2 |= 0x08;        //T1X12 = 1
         S0CFG = 0x00;   //禁止UART使用额外双倍波特率  SMOD2 = 0

         TH1 = 204;
         TL1 = 204;
         IP |= 0x10;

         ES0 = 1;
         TR1 = 1;
}

网友D:
嗯,楼上的不错,楼主试试

网友E:
这上边的程序貌似还缺少啥的

网友F:
数据直接给到BUF的就行?

网友G:
UARt相关的寄存器的是这个?

网友H:
这个分享的代码是不是没有分享完整的?

网友C:
单独这一点的diamante的调试不起来的哈

网友I:
这个代码,我看了,没有任何的毛病的,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