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电子烟PCB设计

楼主(2021-08-14):
         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探讨下
         在设计中,用的是一个咪头,电池,雾化芯。简单的设计那种

       电池电压3.7V   咪头空载电压是3.5V    雾化芯阻值1.2欧姆    当工作时带载电压3V
     此时电流为 3/1.2=2.5A     一般咪头吸入时间大约在10S以内  停止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   在PCB设计中  正常电流为2.5A时    由于电路板空间有限,线宽 跟铜皮  需要是否需要设计成线宽1mm  铜皮50um吗       我想的是 因为不是持续供电  大概10S就会切断电流,然后过几秒在通电,有没有必要线宽1mm  铜皮50um    到这就不知道怎么设计了。

    有懂得朋友 可以给解释下  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A:
通流能力和PCB线宽、铜厚、环境温度都有关系,你可以看下相关标准手册。

网友B:
找别人家的成品拆一个看看,

自己也可以找资料计算一下热量的情况,能满足可靠性也能交差。

也可以自个作一个实物看看。。。。。。

也可以用上各种增加截流能力的处理方法

网友C:
见过老外的小板子过大电流的,沉金啊 反正那行业不缺钱

网友D(2021-11-10):
要考虑连续吸烟之后,发热丝阻值变小。看你的设计应该是恒压输出的。还不是恒功率输出。。是做一次性的电子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