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楼主(2021-08-14):
程序开头开了一个1K的buf 用来接收数据
但是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想把1K的buf利用完

网友A: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网友B: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过buf+=32;不可以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使用多重数组来命名   同时使用标志位去接受。。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buf是数组吗?

网友D:
如果是串口的可以通过数组地址++实现。

网友E:
现在都有fifo芯片可以帮助实现。

网友F:
通过改变数组的位置不行吗?

网友G:
这个f149好像没有dma,dma能够实现

网友H:
共享一下

网友I:
因为串口的数据寄存器限制,只能一次接受32位,如果想接受更长的,就循环接收,或者用DMA来搬运

网友J:
你这个buf是一个数组?如果是的话定义为uint32_t类型,每接受一次存一个,循环存

网友K:
就是改变数组的地址不行吗?

网友L:
怎么需要这么大的buf作为缓冲?

网友M:
定义变量buf【int i】 i改变不就改变了吗?

网友N:
开了buf之后不就是直接可以用么。。。

网友O:
接收多组数据就行啊

网友P:
这样做有点强迫了  也可以修改缓存大小啊

网友Q:
不需要利用额这么彻底的

网友R:
完全没有必要吧

网友S:
有时候太满了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