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初品PIC18F16Q41

楼主(2021-08-15):
PIC18F16Q41Curiosity Nano评估工具包是一款基于PIC18F16Q418位单片机,拆去红色包装盒及防静电塑料袋,其所含的器件如图1所示。
1 所含器件
由于开发板上的扩展引脚是采用免焊接焊盘,将排针安好如图2所示。
2 安装排针
在上电后,除了绿色的电源指示灯外,黄色的测试指示灯也一同闪亮几下,然后则熄灭。
3  LED闪烁
此时,在电脑侧会发现已虚拟出一个U盘,见图4所示。若打开该虚拟U盘,则其内容如图5所示。
4虚拟U
5 U盘内容

若打开设备管理器,则会见到虚拟的串口设备,见图6示。
6虚拟串口

由于该开发板所需的MPLAB X IDE版本是V5.40以上,而电脑中的版本是v5.30,故重新安装了较新的版本v5.50
下载相关开发工具的连接如下:

  • MPLAB® IDE 5.40 or newer
  • Microchip XC8 Compiler 2.20 or newer
  •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MCC) 3.95.0 or newer
在下载了,即可用其进行开发工具安装。
在完成安装后,其界面如图7所示。此时,通过 “Kit Window”窗口可以获取相应开发板资料,见图8所示。
7 开发界面
8 工具窗口
随后,用来安装XC8编译器。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就可以创建新项目工程来测试开发环境了。
创建新项目工程的步骤为:
1)点击“File”菜单下的“New Project”选项,并按图9所示点击“Next”按钮。
9 新建项目
2)在弹出的图10对话框中,指定项目名称及目录等,并点击“Finish”按钮。
10 输入项目名称及目录
3)在图11对话框中,选取选取芯片名称及工具类型并点击 “Next”按钮。
图11 选取芯片及工具类型
4)在图12对话框中,选取“XC8”为编译器并点击 “Next”按钮。
图12 选取编译器
5)为了能使用MCC来配置引脚功能,需添加插件来安装MCC,见图13所示。
图13 安装MCC
6)在开发板上,只有LED和KEY可供测试之用,其电路连接如图14所示。
图14 LED与KEY电路连接
为此,可按图15来配置引脚。
图15引脚配置
7)点击“generate”按钮以生成框架文件,然后打开为何main.c并添加如下代码。
SYSTEM_Initialize();
LED_SetLow();
while (1)
{
}
}

8)编译和下载程序后,则可见到图16所示的显示效果。
图16 显示效果
9)在MCC中添加延时函数,然后将主程序修改为如下内容。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led_SetLow();
while (1)
{
if(key_GetValue()==0) led_SetLow();
else  led_SetHigh();
__delay_ms(200);
}
}

编译和下载程序后,则可以按键来控制LED的亮灭。

网友A:
可以可以,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