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 编译速度太慢,加快编译速度的设置

楼主(2021-08-15):
MDK编译的速度实在太慢,一次完全编译往往要耗费几分钟的时间,作为开发人员,这个时间简直不能忍受。

其实,这个时间是可以加快的,在Options for Target设置中,Target子页,有个选项改一下就好了

选择第2项,使用V6编译器,也可以用下面的V6.xx版本,实测没有区别。
再编译,可以发现编译速度大幅加快,从默认V5编译器所需3分钟左右,可以加快到15秒以内,速度提升10倍。

网友A:
可是改了代码可能会报错

网友B:
还有这个操作?好用么?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默认这个配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隐藏含义

网友C:
有怎么夸张吗/

网友D:
从compiler5到compiler 6,要看底层代码是否支持,否则需要修改一些编译警告或错误。

网友E:
这样右键不能查找了吧。

网友F:
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不输出关联文件也可以。

网友H:
V6.xx版本有时候报错的。

网友I:
output里面去掉一个选型即可。

网友J:
开发h750的时候遇到过。

网友K:
hal编译本来就慢一些的。

网友L:
keil变异还可以吧。eclipse更慢。

网友M:
这个选型编译报错啊。

网友N:
MDK编译有时会卡死掉的。

网友I:
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的。

网友O:
编译慢的最根本原因是Windows的IO慢;
我在Linux(非虚拟机)上用STM32CubeIDE,即使是机械硬盘的电脑重新编译整个工程都只要2秒钟左右:
整个工程有90多个源文件(不包含头文件),开Os及LTO优化。
如果是固态硬盘的电脑,编译时间一般都是2秒钟以内;而同样的电脑在Window下用STM32CubeIDE编译就慢好多好多。

所以简单而终极的办法为换到Linux系统。

网友P:
速度能加快多少啊

网友Q:
所有型号都支持吗

网友R:
本身确实是很慢的

网友S:
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要设置的这么慢呢

网友T:
这个速度确实是难以容忍

网友U:
是的  有时候会非常着急

网友V:
KEIL确实够慢,IAR快很多。

网友W(2021-10-06):
竟然报错了。

网友X:
将Output标签中的Browse Information取消

网友Y:
使用V6编译器?

网友Z:
报错怎么解决呢

网友AA:
Options for Target修改其他就可以。

网友AB:
这个生成lib就可以吧

网友AC:
Keil MDK本来就把怎么快

网友AD:
编译H7的时候速度更慢。

网友AE:
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AF:
MDK编译的速度实在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