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 Printf重定向(不)使用微库(Keil MDK)

楼主(2021-08-15):
Stm32芯片调试中经常用到串口来打印一些数据,因此如果能使用类似windows的Console中的printf就很完美了~

方法1--使用微库:

1、使用微库(平台式keil-MDK),点击“魔术棒” Target标签下有个Use MicroLIB---勾选。
2、包含头文件:#include "stdio.h"
3、Printf重定向,修改fputc()函数的内容~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unsigned char) ch);
while (!(DEBUG_USART->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这里的: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unsigned char) ch);
while (!(DEBUG_USART->SR & USART_FLAG_TXE));
就是往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代码,修改相应的串口,初始化。这样就能使用printf了~可以一试。
方法2--不使用微库(那么就要强调不使用半主机(no semihosting)模式)
1、包含头文件#include "stdio.h"
2、重写fputc,但需要先加点东西: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_sys_exit(int x)
{
x = x;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unsigned char) ch);
while (!(DEBUG_USART->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这样,就完成了,同样可以使用printf语句了~

网友A:
可以自己撸一个 xprintf,参考:
https://gitee.com/eegithub/xprintf_demo
https://gitee.com/suanite/xprintf
https://gitee.com/swabc/ChaN_xprintf

都来源于:
http://elm-chan.org/fsw/strf/xprintf.html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网友B:
很实用,感谢分享之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两种,我都见过,
之前只是知道这样就能用了
今天才知道所以然~~

网友D:
printf()怎么重定向?

网友E:
把 原来的 cout 向屏幕输出 改为输出到文件。

网友F:
需要重定向fputc函数

网友G:
必须重定义标准库函数里调用的与输出设备相关的函数

网友H:
调用MDK微库(MicroLib)的方法

网友I:
重写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

网友J:
重定义fputc函数吧

网友K:
这个经常用到的。

网友L:
#include "stdio.h"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M:
可以自己写这个代码吗

网友F:
让字符串数据输出到指定串口

网友E:
以使用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网友D:
printf本身没有重定向吧

网友M:
例如填写一些自己的数据。

网友L:
#include "stdio.h"不包含这个头文件会报错的。

网友K:
调用的也非常简单。

网友J:
将标准输入也重定向到远程终端。

网友I:
rintf无疑是我们最熟悉最顺手的调试方法

网友H:
适用于 GNUC 系列编译器吗?

网友G:
用到第三方库使用printf打印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