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安装测试环境

楼主(2021-08-15):
#申请原创#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安装测试环境

有幸获得PIC18-Q41的测试板,赶紧打开看看,板子很小,也就一个大拇哥的大小。
但是双排针的孔位却是交错的,以为插不进去,试试,没费事就插进去了。这种设计还挺好,不用焊接就能接触很牢靠。

找个安卓线检查一下,是否具有串口功能。
链接电脑,获取串行口号忽略。
在上电后,除了绿色的电源指示灯外,黄色的测试指示灯也一同被点亮,
按键就能主动发送数据到PC,若按下板上的小按键,则测试灯会熄灭。
再按则又被点亮。可以循环操作

看来这个小板不但具有调试功能还有自带串行口的功能。小而全,便于携带方便。具有完整的程序和调试功能,

原来一直使用PIC24、PIC30 、PIC33系列的16位机,开发工具ICD2不支持MPLAB X IDE。这次有福了,不但有机会试试PIC18的8位机,还能试试MPLAB X IDE的集成开发环境,MCC的代码自动生成。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该环境,特意详细安装了一遍。记录的有的啰嗦哦。

PIC18-Q41产品概述
PIC18-Q41是一个紧凑,高性能PIC18产品族与先进的模拟 外围设备的传感器和实时控制应用。产品配备了一个片内集成运算放大器、12位ADC与计算和两个8位dac的改善 数据采集和传感器接口功能。 其他关键特性包括16位pwm、直接存储器存取,可配置逻辑细胞和多种通信接口。 PIC18-Q41提供14 -和20-pin产品在小 足迹包以支持客户在各种空间约束和传感器节点的应用程序。
产品特性

功能安全准备
•        一个运算放大器
•        5.5 MHz增益带宽
o        可编程增益
•        四个直接内存访问(DMA)控制器
•        三个16位双PWM提供六PWM输出
•        矢量中断(VI)能力-中断响应时间快
o        可选择的高/低优先级
o        固定的三个指令周期中断延迟
o        可编程的矢量表基地址
o        向后兼容以前的中断功能
•        内存访问分区(地图):程序闪存可以划分为:
o        应用程序块
o        引导块
o        Flash存储区域(SAF)块
•        设备信息区(DIA)商店:
o        温度指示器工厂校准数据
o        固定参考电压测量数据
o        微芯片惟一标识符
•        低功耗模式特点:
o        睡眠:< 1µa典型@ 3 v
o        打瞌睡:CPU和外围设备运行在不同的循环率(通常是CPU低)
o        空闲:CPU外围设备操作时停止
o        睡眠:最低功耗
•        外围模块禁用(PMD):
o        选择性地禁用硬件模块以减少有功功率消耗未使用的外设
•        外围销选择(PPS):
o        使销映射的数字I / O
•        模拟-数字转换器与计算(ADCC):
o        自动化数学函数等输入信号平均、滤波器计算,过采样和阈值比较
o        在睡眠
o        四个内部模拟通道
•        硬件电容分压器(CVD)支持:
o        自动化联系取样和减少软件规模和CPU使用率
o        四个外部输入
•        两个8位数模转换器(DAC):
o        缓冲输出可以在两个I / O引脚
o        内部连接ADC和比较器
•        两个比较器(CMP):
o        四个外部输入
o        可配置的输出极性
o        通过外围销选择外部输出
•        零交叉检测(ZCD):
o        当销穿过地面上交流信号检测
•        电压参考:
o        固定参考电压为1.024 v, 2.048 v和4.096 v的产量水平
o        内部连接ADC、比较器和DAC
•        三个UART
o        DMA兼容
o        异步UART、rs - 232、rs - 485兼容的
o        可编程序1、1.5、2停止位
•        两个SPI模块:
o        可配置的长度字节
o        任意长度的数据包
o        Transmit-without-Receive和Receive-without-transmit选项
o        传输字节计数器
o        单独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区与2字节FIFO和DMA功能
•        一个I2C模块、SMBus PMBus™兼容:
o        7位和10位寻址模式地址屏蔽模式
o        专门的地址,发送和接收缓冲区和DMA功能
o        I2C、SMBus 2.0和SMBus 3.0和1.8 v输入电平选择
o        多主机模式,包括self-addressing
•        编程/调试特性:
o        软件串行编程™(ICSP™)通过两个别针
o        软件调试(ICD)和三个断点通过两个别针
o        调试集成片上

需要安装开发环境MPLAB X IDE和XC8编译器两种软件。
1、安装MPLAB X V5.50

后两项没有用到可以不选的。
2、安装XC8 V2.32编译器
安装XC8编译器的时候出现问题

重新下载XC8。再重新安装后

MCC 是microchip的可视化图形配置代码生成器,可以在IDE中安装这个插件。提供了一个图形界面方便地配置外围设备和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函数。

在菜单点击Tools->Plugins Download

在弹出的MPLAB Data Visualizer界面中勾选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使用MCC配置工程
MCC的配置,选择时钟配置引脚即可。设置系统时钟

添加延时函数库,包含毫秒延时和微秒延时

最后点击按钮生成代码。

下载成功

下一步开始深挖PIC18F16Q41的性能,深入了解MPLAB 的功能。这个开发环境真的比MPLAB集成了太多的功能,在线查文档,编辑功能有网格线观察,其它的还有待了解。

网友A:
666,点亮成功。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每一个步骤,实现了呀,开心

网友C:
好详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