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大家开发工具是用MDK多还是IAR的多?

楼主(2021-08-15):
大家开发工具是用MDK多还是IAR的多?请聊一下优缺点

网友A:
前天发现以前量产的STM芯片,15块的,现在售价300一片,然后找了半天mcu,选择来测试华大的,打开官方例程,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用过iar,和mdk的人来说,好家伙,居然没有linux下的gcc 例子,但是仔细一看,iar里面有linker文件,有汇编文件. 前天,耐不住性子,既然有linker ,我能不能自己写makefile来编译呢,就尝试用vscode使用arm-none-eabi,来玩玩,居然成功了,但是手里没有PCB,什么也没有,这星期就打算画个板子,来验证一下自己的编译的程序。附上部分makefile代码
#######################################
# paths
#######################################
# Build path
BUILD_DIR = build
OUT_DIR = out_target

######################################
# source
######################################
# C sources
C_SOURCES =  \
mcu/common/src/system_hc32f460.c \
driver/src/hc32f460_adc.c \
driver/src/hc32f460_aes.c \
driver/src/hc32f460_can.c \
driver/src/hc32f460_clk.c \
driver/src/hc32f460_cmp.c \
driver/src/hc32f460_crc.c \
driver/src/hc32f460_dcu.c \
driver/src/hc32f460_dmac.c \
driver/src/hc32f460_efm.c \
driver/src/hc32f460_emb.c \
driver/src/hc32f460_event_port.c \
driver/src/hc32f460_exint_nmi_swi.c \
driver/src/hc32f460_gpio.c \
driver/src/hc32f460_hash.c \
driver/src/hc32f460_i2c.c \
driver/src/hc32f460_i2s.c \
driver/src/hc32f460_icg.c \
driver/src/hc32f460_interrupts.c \
driver/src/hc32f460_keyscan.c \
driver/src/hc32f460_mpu.c \
driver/src/hc32f460_ots.c \
driver/src/hc32f460_pwc.c \
driver/src/hc32f460_qspi.c \
driver/src/hc32f460_rmu.c \
driver/src/hc32f460_rtc.c \
driver/src/hc32f460_sdioc.c \
driver/src/hc32f460_spi.c \
driver/src/hc32f460_sram.c \
driver/src/hc32f460_swdt.c \
driver/src/hc32f460_timer0.c \
driver/src/hc32f460_timer4_cnt.c \
driver/src/hc32f460_timer4_emb.c \
driver/src/hc32f460_timer4_oco.c \
driver/src/hc32f460_timer4_pwm.c \
driver/src/hc32f460_timer4_sevt.c \
driver/src/hc32f460_timer6.c \
driver/src/hc32f460_timera.c \
driver/src/hc32f460_trng.c \
driver/src/hc32f460_usart.c \
driver/src/hc32f460_utility.c \
driver/src/hc32f460_wdt.c \
mysys/src/mysys.c \
src/main.c

# ASM sources
ASM_SOURCES =  \
startup_hc32f460.s

#######################################
# binaries
#######################################
PREFIX = D:/Software/gcc-arm-none-eabi/bin/arm-none-eabi-
# The gcc compiler bin path can be either defined in make command via GCC_PATH variable (> make GCC_PATH=xxx)
# either it can be added to th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ifdef GCC_PATH
CC = $(GCC_PATH)/$(PREFIX)gcc
AS = $(GCC_PATH)/$(PREFIX)gcc -x assembler-with-cpp
CP = $(GCC_PATH)/$(PREFIX)objcopy
SZ = $(GCC_PATH)/$(PREFIX)size
CC = $(PREFIX)gcc
AS = $(PREFIX)gcc -x assembler-with-cpp
CP = $(PREFIX)objcopy
SZ = $(PREFIX)size
endif
HEX = $(CP) -O ihex
BIN = $(CP) -O binary -S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后续就是,编译虽然通过了,是下载的时候,用openOCD下载的时候,没有cfg文件,导致下载不进去,要么只有等华大官方的人写openocd 的cfg文件,或者等我最近忙完了,自己尝试给openocd 添加华大mcu芯片,我问题过我一朋友,添加芯片还是比较麻烦,他给我了一个他以前添加过的补丁。我暂时没有时间研究这个了

网友C:
 F460的DDL里面有GCC工程的文件夹,你需要导入现有的project,然后确认一下工具链,编译工具等.

网友D(2021-12-27):
MDK,
IAR不熟,但是很多人说IAR好用

网友E:
我是比较喜欢用MDK开发,毕竟都已经熟悉了

网友F:
用MDK吧,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个

网友G:
看个人习惯,我常用MDK开发程序

网友H:
一般都是用MDK,不过也看你是否擅长

网友I:
听说IAR比较好用,不过我没用过都是用MDK

网友J:
可以考虑用IAR的,IAR的话代码优化率比较好

网友K:
都一样,用习惯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L:
IAR优点比较多,代码的优化,生成等都很不错

网友M:
IAR好像授权费也比keil便宜吧

网友N:
用IAR的话以后用IDE比较习惯,用keil纯属自己习惯

网友O:
用IAR,开发界面和IDE一样,效果多好

网友P:
我觉得都一样,都会用,用的都挺好的

网友Q:
MDK用的比较多

网友R:
优势就是keil教程多一些,IAR对优化来说好一些

网友S:
我比较喜欢IAR,IAR的界面和使用方面都比较符合我的习惯

网友T:
建议IAR,IDE以后是趋势,而且IAR比较友好

网友U:
你可以都学一学,看看自己喜欢那个再深入研究

网友V:
优势还是IAR优势高一些,因为同一工程,IAR编译出来的代码大小比keil的小

网友W:
都在用,因为有些开发环境不支持MDK,所以两个我都觉得不错吧

网友X:
还是能用IAR就用IAR吧,当你习惯之后就非常得意,以后开发起来都会很顺手

网友A:
很希望华大官方能给openocd添加他们自己的芯片,这样就可以换到Mac 或者ubuntu开发了,不用再依赖windows了

网友Y:
IAR优化好,但对MDK更熟悉。其自带的中间层不错。

网友Z:
IAR开发msp430的时候多。

网友AA:
使用keil mdk吧

网友AB:
开发工具是用MDK

网友AC: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D:
keil多一些

网友AE:
IAR用的多,

网友AF:
比较喜欢用MDK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