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LDC方波驱动,正反转速度相差一倍,求助

楼主(2021-08-16):
我使用 STM32F103 驱动一个无刷电机,
首先通过短时间的定向电流确认UVW 和霍尔的关系
Tim8Drv0:U+V-    霍尔:6
Tim8Drv1:U+W-   霍尔:4
Tim8Drv2:V+W-   霍尔:5
Tim8Drv3:V+U-    霍尔:1
Tim8Drv4:W+U-   霍尔:3
Tim8Drv5:W+V-   霍尔:2

做出一个顺时针驱动表,得到每个霍尔信号往前两步获得驱动信号:
const pMDrvFun DrvATab[]={
        NULL,
        Tim8Drv5,                //霍尔信号1
        Tim8Drv1,                //霍尔信号2
        Tim8Drv0,                //霍尔信号3
        Tim8Drv3,                //霍尔信号4
        Tim8Drv4,                //霍尔信号5
        Tim8Drv2,                //霍尔信号6
        NULL,
};

驱动代码如下
复制

void MotorRun(INT16U pwm)
{
        static INT8U hallbak;
        INT8U hallcur;
        hallcur=(GPIOB->IDR)&0x07;
        if(hallcur!=hallbak && hallcur!=0 && hallcur!=7)
        {
             hallbak=hallcur;
             DrvATab[hallcur](pwm);
        }
}

这个速度 能达到 880rpm

我根据这个表 做电机反转,pwm的载波都是一致的
const pMDrvFun DrvBTab[]={
        NULL,
        Tim8Drv1,                //霍尔信号1
        Tim8Drv3,                //霍尔信号2
        Tim8Drv2,                //霍尔信号3
        Tim8Drv5,                //霍尔信号4
        Tim8Drv0,                //霍尔信号5
        Tim8Drv4,                //霍尔信号6
        NULL,
};

得到的转速是 440rpm

修改反转表
const pMDrvFun DrvCTab[]={
        NULL,
        Tim8Drv2,                //霍尔信号1
        Tim8Drv4,                //霍尔信号2
        Tim8Drv3,                //霍尔信号3
        Tim8Drv0,                //霍尔信号4
        Tim8Drv1,                //霍尔信号5
        Tim8Drv5,                //霍尔信号6
        NULL,
};

得到的转速也是 440rpm 附近,而且C表噪声比B表大

网友A:
噪音大,说明运行不够流畅,进一步说明换向时机不对

楼主:
最后将表改为
修改反转表
const pMDrvFun DrvCTab[]={
        NULL,
        Tim8Drv0,                //霍尔信号1
        Tim8Drv2,                //霍尔信号2
        Tim8Drv1,                //霍尔信号3
        Tim8Drv4,                //霍尔信号4
        Tim8Drv5,                //霍尔信号5
        Tim8Drv3,                //霍尔信号6

};

速度就上来了

网友B:
使用的不同的通道吗

网友C:
这倒是为什么呢

网友D:
这两种配置差在哪里呢

网友E: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信号啊

网友F:
就是触发的通道顺序不同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