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21-08-16):
不考虑这个电路实际使用情况,仅分析输入输出关系,这个电路A点的电压应该如何计算?是被三极管be牵住,还是电阻分压决定呢?我仿真出来,好像主要取决于电阻的取值,Ube嵌位什么时候才成立呢?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沒有输入输出的关系,只是个发热器!
@sjnh :好像对噢,应该是电流影响了VF的大小导致。一下没想到这个点,也不知道别的大佬有什么看法。
Ube什么时间都成立,平常说的0.7V一般是小电流,mA级别,你这个快到100ma了,Ube到2V以上都有可能,查手册看看有没有这种数据或曲线

网友A:
取决于电压差更小的一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电压差更小的一方

但是实际我仿真出来,这个A点并不是分压值,也不是VCC-UB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实际我仿真出来,这个A点并不是分压值,也不是VCC-UBE。

不要完全相信仿真,搭个实际电路试一下才知道,我也没试过,只是理论分析
小心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完全相信仿真,搭个实际电路试一下才知道,我也没试过,只是理论分析。
小心烧管子。
...

嗯,我换了好几个软件去仿的,结论好像是,取决于电压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换了好几个软件去仿的,结论好像是,取决于电压高的~

也许仿真软件是对的,也许软件认为三极管已烧断相当于开路。

网友B:
@sjnh :楼主可能被误导了,觉得Ube固定是0.7V
刚用了PZT2907A/2907ALT1仿真,2907ALT1跟你这个一样,2907A是8.5V

网友C:
画个负载线你就明白问题在哪了

蓝色为正常的有电阻的负载线,红色是楼主直接把电源10V加载VCE两端负载电阻为0短路的负载线,
黄色是CB直接连载一起的,作为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线,
绿色的是击穿区,只要bjt导通你的电路和黄色二极管连接的电流都会越来越大一直飙升到击穿区烧毁(要不就其他元件先烧毁),需要加一个限流电路,最简单是加个电阻限流(就和二极管要串联个电阻限制电流同理)。所以你这个结构要和限制电流的其他电路串联用才行,直接把电源加上去不行。
而且bjt本来就是有臭名昭著的热失控问题。
spice这类仿真软件用的模型方程式,只能表示正向反向工作区,饱和,截止工作区,但没有描述击穿区。
你先看书复习负载线意义吧。不懂原理仿真没啥意义。

网友D:
我从没用过仿真,只告诉你实际电路的表现。
如果你的10V电源的功率不大,比如最大电流是0.5A,而三极管是大功率三极管,则10V电压会被拉低到1.5~1.8V左右。
如果你的10V电源的功率很大,比如最大电流是20A,则三极管要么损坏,要么巨热,但是电压依旧会是10V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理解了, 误区在于我认为Ube是恒定的0.7V。 其实根据二极管特性电流越大,Ube也会越大。只要电阻设置的电压满足Ube导通,那输出电压就由VCC-Ube决定, 当设置的电压不能让Vbe导通时,电压就是由分压比得出。

网友E:
这电路没啥好说的,只要10V电源够给力,能输出足够大的电流,三极管烧掉,over!

网友F:
这个叫做  电压倍乘器,分压的逆进程,集极电位取决于 射极电位。

至少要在电源母线串个电阻才有用。

网友F:
不过,楼主发布的电路,集极直连电源 !!
那么,两个电阻就只会 决定 Ic ,但是,发射结分压 5V ?    不可能 !
Rb 为 100kΩ ,Ic 超不超限,就视乎管子的规格,功耗则十有**是超了。

入境问禁,但「巴酒」也成禁字,就有点 不可理喻 了吧。
咋了,这也成 敏感词 ?!

网友F:
把 集电极 掐断,当成 稳压管 稳压电路来看,
发射结充当 稳压管,Ib≈0.1mA ,但是,2N3055 跟 2SC3355 的 Ib 层级一样吗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Uce 被电源V1 钳得死死的了 (能变的只有 Ic ) ,那就不会跟基极(及 Rb)有任何互动作用 。

网友F:
Rb 如果是 100Ω ,这案例就得用大功率管来搞了。

网友F:
0.1A ,50Ω @5V ,
在 2N3055 中,Ic 就是 1至5A 不等,
功耗为 10至50瓦,而此管的 Pcm 有 115瓦,
这电路有用场,但不是这样用的,这样用只会发热。

网友G:
宝宝,你莫非是送财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