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串口开发

楼主(2021-08-16):
新唐的串口开发过程中,
有回调函数这个说法么?还是需要自己去写?

类似于ST32的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这个

网友A:
新唐也有自己的代码库啊

网友B:
其实回调函数,只是包了一层壳而已。
可以自己写,也可以直接在中断里处理了

网友C:
串口对“外部系统”的接口有两个:接收(UartRecvCb)和发送(UartSendCb)。可以在Windows 10上通过“模拟串口”对Nuvoton MCU的固件行为进行仿真,需要编写KMDF或者UMDF 虚拟串口驱动,这种虚拟技术广泛应用于系统测试与仿真。

网友C:
即将开发N9H,NUC126, M031上通过emWin仿真器与虚拟串口驱动来模拟Nuvoton MCU固件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对“外部系统”的接口有两个:接收(UartRecvCb)和发送(UartSendCb)。可以在Windows 10上通过“模拟 ...

好的,我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D:
其实无论怎样,接收的话,都是需要自己写的

网友E:
有自己的代码库啊

网友F:
这个不需要自己去写

网友G:
自己填充函数。

网友A(2021-09-16):
自己可以重写这个函数的

楼主:
貌似没有,没找到,需要的话,自己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