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能承受的放电次数一般是多少次?

楼主(2021-08-16):
        目前项目中在用的ESD期间有三种:压敏电阻、TVS二极管、高分子聚合物静电抑制器。其中压敏电阻和高分子聚合物静电抑制器都有有限的放电次数,那TVS二极管是不是也有放电次数的限制呢?有谁了解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看ESD是否对元件实体造成了损伤吧;
热胀冷缩次数多了,元件实物应该也会产生裂纹;不过这个次数估计是很高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ESD是否对元件实体造成了损伤吧;
热胀冷缩次数多了,元件实物应该也会产生裂纹;不过这个次数估计是很高 ...

谢谢回复,网上查到资料,有的说是无限次;有的说是有限次,每次放电会导致TVS管老化,内阻增加,当内阻过大时,就失去了保护作用。不过这说法是买高分子聚合物静电抑制器的厂家说的,可信度存疑。

如果只是日常ESD防护,不是电源浪涌,可以说是不用考虑寿命问题

网友B:
TVS管就是大功率化,但散热没有相应功率的稳压二极管,可以一直工作在击穿状态,理论上没有放电次数限制,只要没有损伤操作(超过瞬态与平均功率),算半永久器件

网友C:
肯定是有限次,只不过次数很高。TVS应该放在不常出现高压干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