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到底是什么拓扑的电源电路?变压器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2021-08-16):
如图,UC3845开环输出PWM波驱动这个电路。
后级是倍压电路我看懂了。
可是这种事啥拓扑的电源呢?
不是正激,不是反激,好像也不是LLC。
这个到底是啥种电源呢?这个变压器咋计算呢?
求教大佬们
非常感谢
搞了半天配图掉了。
手动@xukun978 大神

楼主:
请求帮助  原理我懂了,就是这个变压器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楼主:
谁帮我看看,这个看着好像也不是LLC谐振变换器。到底是啥?

网友A:
这个算法对吗?占空比50%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确。显然三个绕组是完全相同的。楼主只要提高次级圈匝数2倍,即可省去二极管倍压。(计算式漏写除以2) ...

我算了一下,用峰峰值计算,倍压整流

如果用1:1,最终是输出13.6-1.4,电压不够。
初级15V输入,折6.8V的幅度,倍压后约得峰峰值。前面的图(幅度,峰峰值,没表述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算了一下,用峰峰值计算,倍压整流

如果用1:1,最终是输出13.6-1.4,电压不够。

这个说倍压还不如说是电容隔直,二极管箝位整流输出,输出的永远是方波的峰峰值减去2VF,所以,PWM占空比变化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考虑隔直整流因素,则最大功率可以出现在50%占空比时候。

看着2组电源分别采用2个相位,估计设计者是希望如果2路负载差不多,则完全解决双向磁密度不一样的问题。其实电容隔直后,双向激磁包括磁密都是一样的,不管绕组的相位极性。当然也可能是考虑纹波互补什么的。

说白了,这是一个跟着输入变化的隔离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求帮助  原理我懂了,就是这个变压器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原理只是一个DC-DC隔离电源。
由于主变压器没有直流激励的状态,且不是谐振线路,所以,自感量决定双向激磁电流,这是一个要返回到副边的无用功,所以,电感取大的为好,所以一般不会设计气隙,像正常工作电流和激磁电流一般取1/10以下为好,至于激磁电流,你可以按照变压器原边电感量、1/2T时间、1/2VCC为电压计算斜波激磁电流。
一个设计合理的推挽(中心抽头)自激DC-DC隔离电源,稳定性和性价比不会比这个差。还能少一个38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帮我看看,这个看着好像也不是LLC谐振变换器。到底是啥?

你这个线路,和上面这个线路图一样,不会稳压,只有隔离,而输出呢,只是电容隔直二极管箝位整流,目的是消除变压器的直流偏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倍压还不如说是电容隔直,二极管箝位整流输出,输出的永远是方波的峰峰值减去2VF,所以,PWM占空比 ...

这个开关电源,没见过,看了一下,变压器只传输能量,不储能。实在没招,按开关电容的特性瞎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谐的自激振荡,波形是有失真的正弦波。应加入抗流圈RFC容易起振,以降低基极的耗损 ,加入Cr方便決定振 ...

这种royer电路,网上多,没反馈。带原边反馈要两个磁芯。开关电源没反馈真要好好计算,带反馈的算个大概,没算完的,由负反馈电路算一部分。

网友D:
就是半桥推免,完全没有直流电流。设计上容易得多,
可以套50Hz电源变压器计算,频率按3842的算,电压按1/2供电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法对吗?占空比50%时

谢谢哈。匝数比我知道咋算的。只是设计变压器的话,不是还需要什么原边电感,磁芯,绕线线径什么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匝数比我知道咋算的。只是设计变压器的话,不是还需要什么原边电感,磁芯,绕线线径什么的么 ...

电压要给出最大电压,最小电压,最大输出电流(功率)。通过最大电流输出电流,推算初级的峰值电流。带入pwm频率,带入效率,就可推出大概的初级电感。你这个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是传输能量的,不是反激的那种,计算不难。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未知的,我以为你逆向工程呢。如果你手上有样品,把这些信息提供出来,大概就能算了。
开环的开关电源是要算的,闭环的开关电源算个大概就行了。
认真看tianjx01 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