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理论的应用(3)——LC二阶电路冲激响应

楼主(2021-08-16):
(无正文)

楼主:
一般论述

楼主:
注意,针对此电路的特定激励条件,上面指出了其伏秒平衡原理。由此原理可知,电压响应必有正负,可以根据不同的阻尼条件大致估计其响应波形。

下面分过阻尼临界阻尼欠阻尼来具体分析其响应。

楼主:
注意上述过阻尼下的两个特征项。当Q值相对比较小时,其中一项快速衰减,而另一项作为主要项。

楼主:
临界阻尼

楼主:
临界阻尼是Q=0.5条件下的特殊情况。注意其有两个不同特征项,虽然只有一个特征根(重根)。

网友A:
乱套公式,对冲激响应居然动用伏秒平衡,回家抱孙子去吧。

楼主:
欠阻尼(Q>0.5)条件下,响应呈现出振荡形态。

楼主:
注意上述是归一化分析。实际需考虑具体器件参数,做适当的变换。

楼主:
此例,涉及到了电感的伏秒平衡原理以及线性动态电路相关响应的特征项。这些理论,在《电路原理》、《模拟电路》和《信号与系统》中都有论述。

网友B:
求了积分验算了一下

网友B:
再验算,临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