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开关控制电池电压输出比MOS可靠、简单

楼主(2021-08-16):
负载开关控制电池电压输出比MOS可靠、简单

负载开关应该和模拟开关不一样的吧?不过控制的逻辑是一样的,而且电路结构也几乎类似,负载开关带载能力要比模拟开关更强,模拟开关只是用来切换信号,负载开关用来控制电源,输出比MOS可靠、简单!

如图是一款电子负载开关控制电池电压的输出,有几个疑问,如图,知道的坛友请回复,谢谢

网友A:
如果IO口是推挽输出,电压是3.4V左右;
如果是OC/上拉输出,电压是3.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O口是推挽输出,电压是3.4V左右;
如果是OC/上拉输出,电压是3.6V左右。 ...

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O口是推挽输出,电压是3.4V左右;
如果是OC/上拉输出,电压是3.6V左右。 ...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多少?

2.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平能可靠拉到GND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多少?

1.前面回你的,就是1的情况;
2.这是简单的欧姆定律,0.382V左右,至于0.38V能不能可靠关断,得看负载开关的规格书,一般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前面回你的,就是1的情况;
2.这是简单的欧姆定律,0.382V左右,至于0.38V能不能可靠关断,得看负载开 ...

3.4  3.6  3.82计算过程发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3.4  3.6  3.82计算过程发下

这个重要的不是计算,是知道电路处在什么状态,计算就是欧姆定律;
3.4V,是单片机引脚被短路到单片机电源,引脚等于3.3V;
3.6V(可能我算错了 有点低),是相当于引脚经过二极管接到电源,引脚电压大概3.6V到4V之间;
0.382V,单片机引脚为0V,就相当于4.2V被2个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