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池输出

楼主(2021-08-16):
用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池输出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导通?从而输出电池电压

2.当MCU_CTL有高电平3.3V,电池4.2V不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导通?从而输出电池电压

3.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关闭?从而关闭输出电池电压

网友A:
如果按图中电阻阻值,基本只受电池R12控制

网友A:
1.Q4导通;
2.Q4还是导通。

这是回图中的1 2,不是帖子文字1 2 3

网友B:
戴维南定理了解一下,可将A点左方电路化为一个电压源串一个电阻,然后这个电阻与R20再串联分压,若R20的电压超过0.7V,则三极管能导通.
问题1:可以.
问题2:"不在"若是指悬空,那么也可以.
问题3:不可以.(相当于把R19并联到R20上)

网友C:
用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池输出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导通?从而输出电池电压

2.当MCU_CTL有高电平3.3V,电池4.2V不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导通?从而输出电池电压

3.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关闭?从而关闭输出电池电压

先不管电路,如果MCU的VCC是来自于Q2输出的话,第3点这个逻辑就会出问题了,因为关闭后MCU也会跟着没电,就不能保持低电平0V;
如果MCU的VCC是独立供电,那么4.2V不参与控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维南定理了解一下,可将A点左方电路化为一个电压源串一个电阻,然后这个电阻与R20再串联分压,若R20的电压超 ...

你好,第三点 要怎样修改参数可以确保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管电路,如果MCU的VCC是来自于Q2输出的话,第3点这个逻辑就会出问题了,因为关闭后MCU也会跟着没电, ...

3.3V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来源于外部4.2V降压到3.3V,第二个来源是电池降压到3.3V,当外部给电之后,MCU有了4.2,就有了3.3,那么此时MCU_CTL输出一个低电平,控制电池关断,这样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Q4导通;
2.Q4还是导通。

要怎么修改参数 可以保证可靠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怎么修改参数 可以保证可靠关闭?

把R19改肖特基二极管,负极接单片机

@QWE4562009 :可以
@lfc315 :3.3V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来源于外部4.2V降压到3.3V,第二个来源是电池降压到3.3V,当外部给电之后,MCU有了4.2,就有了3.3,那么此时MCU_CTL输出一个低电平,控制电池关断,这样不可以???
@QWE4562009 :存在,单片机没电了,IO口怎么能保持可控的状态呢
@lfc315 :5楼的问题是否存在
@lfc315 :SOD523的肖特基二极管 有推荐不
或者二极管跟R19并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第三点 要怎样修改参数可以确保关断?

电池4.2V去掉不就完了,看你的需求只要:MCU_CTL高电平让管子导通,MCU_CTL低电平让管子关断,
为啥要多接个4.2V,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4.2V去掉不就完了,看你的需求只要:MCU_CTL高电平让管子导通,MCU_CTL低电平让管子关断,
为啥要多 ...

4.2V可以看做是上拉  3.3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4.2V去掉不就完了,看你的需求只要:MCU_CTL高电平让管子导通,MCU_CTL低电平让管子关断,
为啥要多 ...

1.当APP点了OFF之后,MCU_CTL输出低电平,(改小R12确保此时能下拉输出低电平),这时三极管和MOS管关闭,电池没有输出,负载不耗电,取下来包装入库

2.只要不点OFF,MCU_CTL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和MOS管打开,电池输出给负载供电

你的方法,把4.2V去掉,好像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19改肖特基二极管,负极接单片机

把R19改肖特基二极管,负极接单片机----------这个方法不行啊 ! 当外部4.2V不在的时候(充电IC输出),MCU_CTL是要给高电平让Q4 Q2导通  输出电池电压给电路供电的!

@QWE4562009 :是的
@lfc315 :二极管负极还是接MCU吗?
那你就电阻二极管并联起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3V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来源于外部4.2V降压到3.3V,第二个来源是电池降压到3.3V,当外部给电之后,MCU ...

MCU不会断电当然可以,那4.2V不参与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不会断电当然可以,那4.2V不参与控制就行了

想要实现的逻辑

1.入库为了省电---在接收到APP OFF (内部测试版)之后,MCU_CTL输出低电平!切断电池供电

2.出库客户使用---不管App。直接充电,mcu得到电,MCU_CTL输出高电平,使电池输出给后级电路供电,就算拔了外部电源4.2V(充电器5V),电池也可以保持电压输出

三个需要确认的点:

入库后MCU_CTL输出已经是低电平。当从仓库取出来充电器接上给芯片供电,没有复位信号,没有唤醒动作,芯片得到工作电压,MCU_CTL就能输出高电平?

入库是要脱离底座的(意味着充电座给过来的4.2V没了,或者4.2V转3.3V没了)MCU_CTL能保持低电平不?此时电池供电已经断了,那么MCU就不工作了?Q4、Q2是否能锁住?也就是MCU_CRL是悬空状态,外部4.2V也没有,这时电池是没有输出的吧!

MCU_CTL在没有接收到APP OFF 的情况下,都是高电平输出,在点了APP OFF 的情况下都是低电平,能实现不?

备注------芯片的3.3V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电池,在脱离底座之后,用电池经过LDO降压到3.3V供电。在连接底座的时候,底座充电芯片出来的4.2V,这个4.2V给电池充电(如果此时Q4和Q2打开的话);同时4.2V降压3.3V给芯片供电。外部的这一路4.2V是直接LDO降压到3.3V给芯片供电

网友C:
你讲了这么多,还是没讲明白MCU供电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参考以下两种方法,再去改电路,很多一键开关机的电路你去搜索一下做参考:
1、关机时完全切断整个电路供电,包括MCU本身。下次开机充电器5V信号激活电源电路,MCU得电后锁定;如果不插充电器也要开机,那需要一个按钮来激活。
2、关机时切断其余电路供电,MCU保持供电且进入深度睡眠,下次开机这个5V信号或按钮经过IO唤醒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讲了这么多,还是没讲明白MCU供电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机时完全切断整个电路供电,包括MCU本身。下次开机充电器5V信号激活电源电路,MCU得电后锁定----------对 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能锁定,电平在充电的时候要能保持默认的高电平,因为上一次入库前是低电平,MCU_CT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机时完全切断整个电路供电,包括MCU本身。下次开机充电器5V信号激活电源电路,MCU得电后锁定---------- ...

建议你搜索一下“一键开关机”的电路,了解下原理,这只是个简单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