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安装了hclink后keil仍然找不到芯片

楼主(2021-08-16):
keil/c51/里面已经有Holychip文件夹,但是keil里面还是没有芯圣的芯片,你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安装包呢

网友B:
上官网下载对应的固件包 h

网友C:
截个图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D:
Holychip文件夹有吗?

网友E:
装HC-LINK驱动了?

网友F:
可能安装HC-LINK驱动有问题。

网友G:
http://www.holychip.cn/kfgj/info_14.aspx?itemid=390

网友H:
Keil插件安装的时候选择目录了?

网友I:
下载并安装 HC-LINK驱动程序及Keil插件。

网友J:
http://www.holychip.cn/download.php?class_id=102106101

网友K:
还要去Keil官网下载对应的支持包安装

网友L:
Keil的芯片支持包和hclink没有关系,需要单独下载安装。

网友M:
其他的片子遇到过,反复折腾还几次

网友N(2021-10-06):
使用管理员权限呢

网友O:
就是没有按照成功吧

网友P:
是在c盘吗 ?

网友Q:
有可能是权限不够。

网友R:
重启电脑和软件试试。

网友S:
Holychip文件夹有东西吗

网友T:
你安装的keil那个版本?

网友U:
hclink安装没有问题啊。

网友:
keil里面还是没有芯圣的芯片是指的选不上吗?

没有

网友V:
没有,可能软件不兼容。

网友K:
Keil还要安装对应芯片的支持包才得行

网友W:
楼主的解决方案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安装的keil那个版本?

keil5.34

楼主:
我找到了修复方法,原因是我的各厂商芯片(c51)安装得多,超过7个后面的不再识别,修改一下tool.ini文件CDB的顺序就可以识别,但是同样的移到CDB7后面的都识别不出来

网友X:
没有明白楼主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keil识别芯片驱动是依靠tool.ini这个文件来识别的,但是一旦驱动在文件内排列的顺序在7个以外就识别不出来

网友Y:
估计是权限的问题,之前好像用MM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Z:
好像你得去下载驱动吧

网友AA:
有没有在论坛里找其他朋友是否有遇到这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