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引脚不受控?

楼主(2021-08-16):
47Q10单片机,RC3 RC4 RC5引脚设置为输出,为什么引脚不受控?代码如下:
void init(void)//引脚初始化
{
PORTC=0x00;
TRISC=0x00;
}
main(){
init();
while(1){
PORTC=0xff;
delay(60000);//延时3秒
PORTC=0x00;
delay(60000);//延时3秒
CLRWDT();
}
结果不应该是引脚电平一高一低吗,为什么引脚电平一直为零点几V?

网友A:
ANSELC应该置0吧。

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ELC应该置0吧。

请问什么引脚需要设置为模拟口,也就是将ANSELX置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引脚需要设置为模拟口,也就是将ANSELX置1

模拟信号输入,比如ADC,A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引脚需要设置为模拟口,也就是将ANSELX置1

datasheet里有写,单片机重启后要手动置0才能将IO作为数字输出

网友C:
ANSELx复位后默认是模拟方式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