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想问一下keil识别不到芯片怎么办

楼主(2021-08-16):
用的华大HC32F005C6PA芯片,ST-LINK可以被电脑检测到,但是keil中检测不到芯片,下载不了程序,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求大佬们解答(线检查过了,没接错)

楼主:
我看用户手册SWD有个芯片加密的功能,这样的情况是芯片被加密了吗

网友A:
KEIL设置里面选择ST-Link的SW,
如果你程序把SWD接口关闭了,或者芯片加密了,进deepsleep了……都可能显示不连接,

网友B:
华大有专门的包,去公司网站下

网友C:
第一步:检查一下KEIL有没有pack没有的话去下载一个安装上
第二步:手头有没有别的板子,试一下别的板子能不能下载
第三步:检查一下芯片有没有虚焊
第四步:通过串口下载,看看能不能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