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模拟产品/SiC] 【漏风书场】差分运放和仪表放大器应用科普贴

楼主(2021-08-16):
【漏风书场】差分运放和仪表放大器应用科普贴——模拟小信号前端处理探索
前言
近日,电子圈卷起一股小信号前端处理热潮,各种小信号前端被讨论得如火如荼,比如:如何用极低的成本做PT100的采样,化学催化剂信号如何放大等等。对于小信号前端,确定测量范围、如何抑制噪声、提高信噪比,我借这个话题在此跟大家共同探讨。

运算放大器结构探秘
大学模拟电子课上,老师反复强调:理想运放的增益无穷大,分析运放,首先注意虚断和虚短,我们都坚决贯彻老师的说教,然而,忽略了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比如共模抑制比、失调电压、偏置电流等。

一、运放输入模型
按照运放模型,比较全面的梳理出运放的基本模型:就是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的叠加。
二、虚短概念
上学时,老师一直强调,理想运放要注意虚断和虚短。运放的同相端输入和反相端输入相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理想运放开环增益无穷大,实际略小,大部分在100dB(100000)倍左右,按这个增益,要让输出变化3V,同相反相输入端只需30uV的压差即可,如果加上纹波、噪声等干扰信号,同相反相端基本上无变化。
于是又引入反馈,做闭环,同相反相端的电压差忽略不计。如同撑杠杆,小臂微微一动,大臂不住晃动。
三、差模输入和共模输入
在应用中,运放可以输入差模信号,也可以输入共模信号,共模信号大部分来自噪声,最核心的愿景是:共模被抵消,差模被放大。
举个例子,有人在高铁车厢内做过一个实验,竖着摆放一排硬币,不管车速多快,硬币都立得很稳。这好比共模信号,外面环境怎样变化,信号不受影响。差模信号呢,就像人在车厢里来回走动,只要正常范围内,都不受到外界的干扰。
四、输入电压范围(VinVcm)
运算放大器输入范围比较复杂,理论上来讲,同相端和反相端模拟输入在电源的正轨到负轨之间都能满足,运放的上下管大致对称,大部分时间,取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Vcm1/2 Vdd。这样,运放主要工作在线性区。
五、小信号检测方法
运算放大器用来做电流小信号采集时,往往会面临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信号该如何采集?是采用高边电流检测还是采用低边电流检测?部分的意见采低边,部分人的意见是采高边,大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舞台看戏,下层的演员多,而且间杂观众,很容易被遮挡,被观众淹没;楼上的明显好得多,容易被分辨,楼层越高,成本也更高,修楼费工时、造价不便宜!
差分放大器介绍
一个不太形象的比喻,你在崎岖的山路上,提着满满的行李,追赶一辆高速运行的火车,你需要跑到车头找到你的座位,你会觉得非常吃力,大概率你还追不上;如果你已经上车了,站在车上,你会感觉很稳定,车尾车头来回走,也会很轻松。
这跟共模干扰比较类似,由于传感器信号主要是通过施加电压差做为输出,信号的差值电压很小,而且,由于布局布线引起的EMI和共模干扰、温度漂移、等等。把传感器比喻做携带行李的旅客,把运放的同相端和反相端当做车厢,只要传感器信号给定在这中间,相对的干扰就会小很多。由于传感器的信号存在压差,避免运放异常饱和,引入差分放大器。
基于成本考虑,行业之内,大部分设计还会采用普通运放,基于减法器的模型,搭建一个差动放大器。
差分放大器的原理就像照镜子,物理学上的说法称作镜像,讲究对称和平衡,只有做到两边一模一样,效果才会最佳,否则,就会失真。

为了做到镜像效果,需要在模拟前端做阻抗匹配,由于各点参考源不同,阻抗又有误差,完全阻抗匹配非常困难,下图是一个经典的差分运放,通过输出静默电压Uoz,用KCL去求解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阻抗,结果差异很大。
有人会问,如何确定上面各电阻的值?正常来说,按照镜像原理,偏置电流一样,放大倍数相当,可以很容易求出4个电阻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R1,会略微麻烦点,需要查运放的几个限制条件,阻值需满足:大于瞬时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小于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偏置电流、还要注意热噪声影响,等等。

仪表放大器介绍
差分放大器能处理大部分模拟前端,但是,由于系统输入阻抗有限,需要加入复杂的匹配电路,然而,外围电阻精度和PCB线路阻抗,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为了解决差分运放输入阻抗较低等问题,各大厂家又做了很多优化,有人采用如图的双运放方法来实现仪表放大。
双运放有两个弱点:不支持单位增益、不同频率的共模抑制比较差。于是众多厂商引入另一种方案,采用三运放方法,不少大厂推出的仪表放大器,都是基于三运放原理来实现的。
Microchip运放解决方案
仪表放大器 MCP6N16-100
针对工业客户应用,Microchip提出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与众多厂商推出三运放仪表放大器方案不同,Microchip推出间接电流反馈型仪表放大器,间接电流反馈型仪表放大器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间接电流反馈型仪表放大器是怎么工作的呢?前级做跨导放大,实现V-I转换,后级做跨阻放大I-V转换,用下面这张图来描述,也许会更准确一些。
间接电流反馈型仪表放大器和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存在一些差别,主要优势:
ü q在宽Vcm范围内具有高CMRR(轨到轨)
ü q工作区域广(VinVout
ü q适合低电压应用
ü q“Hex”
ü q高阻态Vref输入
ü q更好的增益温度系数匹配

应用案例——惠斯通桥
零漂移放大器 MCP6V61
另外,Microchip的零漂移放大器产品,主要针对较低成本应用,主要特点:
高直流精度
- VOS 漂移: ±15 nV/°C
- AOL: 125 dB
- PSRR: 117 dB
- CMRR: 120 dB
- (EMIRR) at 1.8 GHz: 101 dB
- 低功耗
- 静态电流80uA

应用案例——RTD传感器
除此之外,Microchip还推出多款有特色的运放产品,比如低噪声、高精度、全差分系列的MCP6D11、高边电流检测系列MCP6C04等。

翻翻老梗

网友A:
哇噻,这个科普贴做的有水准

网友B:
牛人,求帮忙

网友C:
化繁为简 ,好帖

网友D:
支持小狼,越来越好!继续努力!

网友E:
关于世健——亚太区领先的元器件授权代理商  世健是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为亚洲电子厂商包括原设备生产商(OEM)、原设计生产商(ODM)和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EMS)提供优质的元器件、工程设计及供应链管理服务。          世健与供应商及电子厂商紧密协作,为新的科技与趋势作出定位,并帮助客户把这些最先进的科技揉合于他们的产品当中。集团分别在新加坡、中国及越南设有研发中心,专业的研发团队不断创造新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成本效益并缩短产品上市时间。世健研发的完整解决方案及参考设计可应用于工业、无线通信及消费电子等领域。         世健是新加坡的主板上市公司,总部设于新加坡,拥有约650名员工,业务范围已扩展至亚太区40多个城市和地区,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世健集团在2020年的年营业额超过11亿美元。1993年,世健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世健系统(香港)有限公司,正式开始发展中国业务。目前,世健在中国拥有十多家分公司和办事处,遍及中国主要大中型城市。凭借专业的研发团队、顶尖的现场应用支持以及丰富的市场经验,世健在中国业内享有领先地位。

网友F:
竟然连科普的都看不懂。

网友G:
[em:4:][em:4:]

网友H:
对芯片有什么要求吗

主要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I:
有什么精准的仪表放大器

Microchip目前的仪表放大器是MCP6N1X系列,当然,你也可以看看别的!

网友J:
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了。

网友K:
两级差分放大器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L:
图文并茂的资料。

网友M:
必须注意这些比较重要的概念

网友M:
模拟小信号最小是多少

这个怎么说?

网友N:
可以使用分立元器件吗

理论上来说,都可以使用分离器件来搭建,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规避噪声、漂移、非对称性这些!

网友O:
之前用OP的芯片比较多。

网友:
楼主自己做的分析吗?

网友P:
放大器的基本结构

网友Q:
之前做一个磁卡信号转换为方波的电路,用了AD8607+10电阻+2电容,这算高成本吗?AD8607的国产替换型号哪个性价比好?

网友R:
图文并茂的资料

网友S:
有没有实际应用电路
具体分析和计算一下参数值

参考设计可以参照各参考设计的参数,一般手册都会给出,根据实际做一些调整,首先确定反馈电阻的值,这个一般根据数据手册推荐范围来选取一个相对好计算的电阻,然后根据这颗电阻展开来计算其他值就相对容易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