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在一段时间后连接不上

楼主(2021-08-16):
有一个控制三轴机械臂运动的芯片(amc4030) 通过usb连到电脑上。
电脑有一个程序控制机械臂运动。
往电脑的另外的usb插口接入其他设备,过一会后这个控制机械臂运动的程序就不能控制了 ,好像是usb断了 ,必须要拔掉机械臂电源重新启动 才能继续控制运动。
怎么解决一下

网友A(2021-10-30):
如果目标usb的设备通讯受到其他设备的干扰,建议首先排查电源和usb通讯信号的干扰。判断usb设备是否断连也比较简单,设备管理器确定或者用示波器看下usb信号是否还有。(即使数据包通讯,主机都在不断发sof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