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转串口(RS485),用PC机给设备发送指令,但是收不...

楼主(2021-08-16):
波特率,指令,停止位,校验位都是正确,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张赛

网友A(2021-09-24):
RS485是半双工,那么你的485电平转换是怎么做收发切换的那?

网友B:
楼上正解,不懂的话先试试RS232通讯吧,485的话需要把 CS位拉高拉低来实现发送和接收数据的转换

网友C(2021-10-30):
对于串口调试,收发数据通路不通时,可以先尝试发送端回环。不能回环的情况下,考虑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监控下串口的信号。很多串口收不到,实际上是对端并没有发送,也有可能是对端串口信号电平不对。高电平拉不上去,低电平拉下下来等。RS485电路比RS232和TTL串口通信注意事项稍微多些,要考虑阻抗匹配以及A,B端上下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