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SB模块设计的问题所在何处?

楼主(2021-08-16):
最近在设计一个基于STM32电路,但是USB这块一直用不了,想咨询一下大家这个USB的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USB走线存在阻抗问题,一般USB_DM和DP都有串联22R电阻,并且需要等长差分的;

网友B:
USB设计没问题,考虑程序问题吧,会不会是DP上拉逻辑反了

网友C(2022-01-14):
重新查一下USB那一块的代码或者找例子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