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c前 模拟开关切换

楼主(2021-08-16):
准备用一个高速adc做多路信号采集,要求模拟开关0.5us切换一次通道,0.5us内信号稳定可以采集,
模拟开关输入信号是由运放放大后的信号0.1V-3V,频率在几十KHz,模拟开关要怎么选呢?adc要如何选?考虑哪些呢?

网友A:
模拟开关主要看导通电阻、信号带宽、工作电压、封装等。ADC要看你系统的测量精度、信号频率、信号幅度、接口形式等。

网友B:
高速adc很多是流水线型,前面几个周期都是要丢弃的。这点要考虑的

网友C:
2M的模拟开关很少见,建议在视频切换领域找,有能满足这么高速度的开关。
另外2M以上的ADC比较专业,常用的廉价的一般都但不到这个要求,或者是常用技术到了临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M的模拟开关很少见,建议在视频切换领域找,有能满足这么高速度的开关。
另外2M以上的ADC比较专业,常用的 ...

关键是切换通道后,信号能稳定下来,AD才好在后级采集,
我的模拟信号幅度,模拟开关切换后,信号能迅速稳定下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M的模拟开关很少见,建议在视频切换领域找,有能满足这么高速度的开关。
另外2M以上的ADC比较专业,常用的 ...

常见的3157系应该远大于2M吧

网友C:
非常正确!视音频领域使用的频率都很高,所以我才这样建议的。我以前用过的都是多通道的,速度都是勉强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M的模拟开关很少见,建议在视频切换领域找,有能满足这么高速度的开关。
另外2M以上的ADC比较专业,常用的 ...

一般模拟开关至少大于2M吧
看看4051就几十M了

网友C:
我用HC4051到2-3M信号就严重变形了,个人经验而已,
没有更高的使用经历,只是感觉不够高。欢迎有经验的多给建议和指导。
这并不代表我理论上是正确的。

手册上HC4051_ON的速度可达40M,但OFF速度只有1M,
那实际带宽应该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HC4051到2-3M信号就严重变形了,个人经验而已,
没有更高的使用经历,只是感觉不够高。欢迎有经验的多 ...

当时您切换通道,信号要多久才能稳定下来?0.5us可以吗?

网友C:
0.5US是个比较尴尬的速度,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我要求0.1%精度,所以根本达不到。

网友F:
做过模拟采集卡,250k采样速率。为信号建立时间敲骨汲髓。先启动adc,然后切换下一个通道。利用adc转换时间实现信号建立,运放采用opa2211,压摆率高,模拟开关是adg408系列的。

网友F:
后期通过双片adc提速到500k采样率。准确度是0.02%。如果降低准确度还可以提高一些速率。

网友D(2021-09-27):
引用 网友F:
后期通过双片adc提速到500k采样率。准确度是0.02%。如果降低准确度还可以提高一些速率。 ...

这精度可以,2M切换速度有没有机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