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3122如何在IDE编写汇编语言下进行预先写入EEPROM预设值?

楼主(2021-08-17):
请教:KF8F3122如何在IDE编写汇编语言下进行预先写入EEPROM预设值?
使用PIC产品的IDE时,在汇编程序中加入“DE  1,2,3,4”会自动在烧写程序时预先写入EEPROM中,而KF8如何在IDE中使用汇编时预先写入EEPROM的预设值?

楼主:
KF8F3122如何在IDE编写汇编语言下进行预先写入值

使用PIC产品的IDE时,在汇编程序中加入“DE  1,2,3,4”会自动在烧写程序时预先写入EEPROM中,而KF8如何在IDE中使用汇编时预先写入EEPROM的预设值?

网友A:
可以使用KF8 Pro工具,导入需要需要下载的hex文件,直接编辑EE数据区,然后在编程选型设置里,勾选写入数据(BEE/DEE),然后下载代码

网友B:
可以通过烧写工具直接编程

网友C(2021-11-13):
不太理解了~

网友D:
这个不是很理解了,不知道咋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