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LC,难倒了三个高手,现在公布答案!!

楼主(2021-08-17):
RLC电路是电路原理中必学的最基本单元电路,但是现实非常残酷,很多人都搞不定这个电路,难倒了本坛的三位英雄好汉!这个结果令人乍舌!

第一位英雄好汉上场,第一句台词就是电路太【基础】了,这个话就说的讽刺了,这么基础,你怎么不会啊???

这位英雄好汉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以偏概全!他根据三个波形的信息,推测出所有的波形信息,这个是荒谬的。

此人根据观察到的三个波形全是有正有负的:

然后迅速推而广之,认为冲激响应必有正负,然后煞有介事地说理论依据是伏秒平衡原理,看起来狠严谨的样子。

楼主:
实际上这个有正有负的问题,简单到电子爱好者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只要电阻足够小,电容上的电压就完全可以在衰减到零,而无需穿越横轴。

如果电阻大一些,是可以出现有正有负:

然后我们把电阻值改小一点,是不是全正了?

楼主:
所以,这位英雄好汉仅仅根据三个电阻值----0.2、0.5和2观察到结果,就冒然推广到所有情形,这是荒谬的,最尴尬的是他用了伏秒平衡原理来证明这个错误结论。

然后大家只需搬好板凳,欣赏高级洗地技术就行了,仔细欣赏人家是怎么圆谎的。

当年此人用米勒定理推导出分压电路输出阻抗无穷的谬论,连发10几个贴子洗地,这一次要多少个贴子?

楼主:
通过考试,反应出来的第二个毛病,就是生搬硬套信号与系统等教课书的套路,
不管问题有多简单,总是要绕一大圈------先来个拉普拉斯变换,然后拉氏逆变换:

同志们,上面这个过程看着很简洁、简单,但这是只抄核心结果的,如果用A4草稿纸,起码要写掉一半!

所以大师为了显示出简洁美,跳着抄公式,美是美了,但一般人看不懂。

楼主:
如果懂电路原理的话,电压表达式是直接写的,用不着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楼主:
可以证明,当电阻较小的时候,电路是不会振荡的,根据K1和K2之间的关系,可分三种情形,下图中三种冲激响应都是可能的。

楼主:
一个人的水平深度,不是说背诵了多少知识点,而是看你活学活用的程度。

例如这里所说的RLC,和我前几天贴中说到的威尔逊电流镜之间,有什么联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电流镜和现在说的RLC电路,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零点位于下图所示禁区中:

正是因为如此,两者都有可能会有严重的过冲问题。

公式没有零极点啊?
右半平面的零点是坏零点。

楼主:
上面说的是零点对过冲的影响,下面说极点。

如下图所示,上面的红线,是快极点对应的阶跃响应,下面的蓝线,是慢极点的阶跃响应,二者叠加的结果是黑线,很明显黑线会有过冲,因为慢极点增长太慢了。

楼主:
我说这些直观的实用原理,教课书上是没有的,这一群抱着本科教材玩的中专生,就是再学10年,他也未必能知道。

理论要想达到实用的地步,必须深挖。如果只掌握大一大二教材上那点东西,【理论无用论】的说法就是对的,因为那些基础的理论过于理想,是没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不过大牛发挥理论优势讲电路,不错

HWM
@lfc315 :我只是好奇,问一下而已。
@HWM :你们大牛懂,PK PK真相就出来了。只要不是扯那些人品好坏 学历高低 收入多少 谁情人小三更漂亮,谈技术就值得点赞。
HWM
既然看不懂,何以见得其“优势”呢?

网友B:
引帖

电路理论的应用(3)——LC二阶电路冲激响应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6170-1-1.html

针对相关例子,上述帖内有完整分析(含响应的解析解)。利用这些结果可以方便验证伏秒平衡,而根据此例其实还可“直观”地看出这个伏秒平衡。

网友B:
由此例,还说明了一点:一个人的水准,不用去看所谓的“学历”,只要考察其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观点即可,这是“必要条件”。

而那些仅用“脚趾头”思考的“无脑者”,通常靠忽悠上位的,也就仅剩这点伎俩了。

楼主:
谁要能在某篇**或者某本书中,找到大师说的,暂态情形下满足伏秒平衡,你截个图,我给你打赏100元,我要是说话不算话,我就是你儿子!

楼主:
想体会鸭子的嘴有多硬,金刚石雕刻不动的那种,请来21论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硬的嘴,死扛到底,永不认输!

网友B:
题目是“ 现在公布答案!!”,怎么从头到尾未见一个正儿八经的答案呢?

这是不是有忽悠和欺骗的嫌疑啊?!

楼主:
数学表达式给了,仿真结果给了,人家说:答案呢?哈哈哈哈!

网友B:
那厮以为别人都是用“脚趾头”思考的吗?!

这忽悠和欺骗手段也太低级了…

楼主:
我倒,我已经把核心公式写出来了,剩下的就是待定系数法,大一学生就懂这些,他还得逼着我计算这种东西???

这是博导教授该问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我已经把核心公式写出来了,剩下的就是待定系数法,大一学生就懂这些,他还得逼着我计算这种东西 ...

这是“答案”?

还要别人“定系数”?

索性直接说“到相关教科书中去找”来得彻底。

纯属忽悠(和欺骗)!

楼主:
想学东西,不虚心请教,玩低级幼稚的激将法,真是聪明过度。
这一招从8年前就开始玩了,没完没了是吧?

网友C:
开口老子闭口老子,那像学术大家哦,h大师就文明多了,从来不吐脏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口老子闭口老子,那像学术大家哦,h大师就文明多了,从来不吐脏词。

我都没看懂,一个rlc,hwm有必要激将法吗?他们在讨论什么?

网友E:
话说你们都啥单位啊白天这种强度的刷论坛,还招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