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什么时候需将引脚设为模拟

楼主(2021-08-17):
PIC18单片机什么时候需将引脚设为模拟?我知道的是采集电压、电流这些引脚需设为模拟口

tyw
看手册,让你怎么设置就怎么设置,用户不得擅动,否则后果自理,哈哈,省点神.
@hobbye501 :像时钟信号是模拟口还是数字口?
有模拟量输入的时候呗

网友A:
想要模拟的时候,就设置为模拟,什么单片机都一样。

网友B:
一般当ad引脚的时候就需要

网友C:
需要输入模拟信号时才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