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厌氧胶的概述

楼主(2021-08-17):
厌氧胶是利用氧对自由基阻聚原理制成的单组份密封胶粘剂,当施胶面与空气隔绝并在催化的作用下便能在室温快速聚合而固化,可防止应用产品由于受到冲击和震动而导致的松动和泄露。

应用特点
       1、使用极其方便,容易实现自动化作业;
       2、性能优异,耐热、耐低温、耐冲击、减震、防腐、防雾等性能良好;
       3、无溶剂,无污染,用途广泛,密封,锁紧、固持、粘接、堵漏等;
       4、胶缝外溢胶不固化,易于清除;
       5、室温固化,速度快,强度高、节省能源、收缩率小、密封性好。固化后可拆卸。
典型应用
1、锁紧防松
       机械设备在工作过程中,会受到震动,冲击的影响,会导致螺钉易出现松动或脱落,传统的机械锁固难以满足要求,所以化学锁固方法得以广泛使用,厌氧胶固化后在螺纹间隙中形成强韧塑性胶膜,使螺钉锁紧不会松动。
2、密封防漏
       两种材料组装均是难以做到不留任何缝隙的,一旦出现缝隙就会导致泄露,使用垫片需要考虑老化及腐蚀破坏问题,所以目前使用厌氧胶替代固体垫片被广泛使用,完全固化后,使接触面紧密无缝,应用密封性更加耐用。
3、固特定位
       固特定位应用主要是孔轴组合配件的安装,使用厌氧胶可填满配合间隙,固化后牢固耐久,稳定可靠,解决了以往的加工方法过程因配件热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磨损和腐蚀,最终松动问题,厌氧胶固持的方法使加工精度要求降低、装配操作简便、生产效率提高、节省能耗和加工费用。
注意事项
       1、厌氧胶不能装入金属容器,其他容器也不能装满;
       2、粘接操作环境尽量保持干燥,相对湿度小于60%。粘接件应避免在碱性介质中使用;
       3、适合于金属之间的粘接,不适于塑料、木、纸等多孔性材料或疏松材料的粘接;
       4、厌氧胶应贮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不能暴晒;
       5、被粘物表面清理干净,产品涂于螺丝表面,若粘接长度较长则螺丝及孔内要涂胶均匀;
       6、当拆卸起来也比较困难时,可用热电吹风把螺丝加温,一边加温一边用力扭,慢慢的就可以拆开,也可以用溶剂来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