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芯片手册

楼主(2021-08-17):
这个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手册为什么是这样的?看不懂具体哪个引脚是IIC啊,求助

网友A:
看前面几页,只要标注Func_Grp1的引脚都可以配置成IIC1或2,标注Func_Grp2的引脚都可以配置成IIC3

网友B:
这个其实是引脚复用,对比STM32,可以端口全部映射和部分映射,但是这个芯片里面可以映射的地方有很多,所以引脚定义可以的地方很多

网友C:
我也看到这里了,串口怎么对应的,手册太他妈乱了。。。。